关于电池释放不出电的问题。

楼主(2013-02-23):
刚开始玩直升机时不懂,每次都玩到飞不起来才充电。现在有一块电池,没有鼓,充满电在4.10左右,可是一起飞就报警,4.02就飞不起来了,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我想问的是,电池每次用光电,最后的表现是充不上电还是放不出电。

网友A:
听你的描述是过放了。电池内部的锂离子大量脱嵌,导致容纳锂离子的碳晶格结构塌陷,这个过程和过充一样都是不可逆的。所以不管是过充还是过放都是充不上放不出的……这就好比一群在发电厂的工作的工人,他们正常的劳动能够发出足够所有人使用的电,但如今厂房都塌了,他们就只能空有一身力气却在废墟上干瞪眼了……

楼主:
也就是说,我换块好电池就能飞是吧?我是怕不是电池的问题,到时候白花钱。

网友B:
电机转么?

网友C:
电池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么?

电机转,能飞起来,但是只能飞不到20秒,油门就推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废了

能肯定是电池废了,我就放心了,再买一块就是了,就怕别的问题。

网友:
lz换新的电池也要注意:锂电池不能过放,要不然电池还会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转,能飞起来,但是只能飞不到20秒,油门就推到头了。

那就是过放了。然后导致存储能力下降了。

网友:
“每次都玩到飞不起来才充”明显过放啊。百分百的电池不行了

网友:
锂电池是很小气的,不能过放不能过充。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电压报警器,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玩电动模型,电池起码3块以上吧,不然几分钟就没了,又要在充电,怎么能叫 买电池叫钱白花了?

网友:
你待她好,她才待你好。

网友:
典型的一充就满一放就完。锂里避免过放过充,平时飞时还是弄个电压报警器,设3.6V报警降落,空载再回到3.8v左右,可保存或温度降下来后充电再飞。

楼主:
现在我早就知道了,是刚开始买的一款四通拉玛,所以配一块电池也就是没事的时候在家消遣一下,我的450早就配好4块电池了,而且严格飞行5分钟。

网友:
沙发太专业了

网友:
我的那个esky的电池是800mah20c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我的电池是充的进去放电量也是跟楼主一样也是放的不到20秒。求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描述是过放了。电池内部的锂离子大量脱嵌,导致容纳锂离子的碳晶格结构塌陷,这个过程和过充一样都是 ...

我的那个esky的电池是800mah20c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我的电池是充的进去放电量也是跟楼主一样也是放的不到20秒。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