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GCP尾电机时转时不转?

楼主(2013-02-23):
GCP的尾电机,起飞时转,刚飞起来飞机就打转,落地试试,尾电机还转,再起飞,还是那样,再试试,不转了。把电机线拔了再插上,又转了。可是一起飞,又是老样子。就这样,转转停停,拔拔插插,反正就是飞不起来,郁闷,是不是板子出问题了?

网友:
陀螺仪感度

网友A:
换个尾电机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那里松动了

网友B:
我也有过这样的毛病,一开始以为是主板虚焊了,后来发现是尾电机线的连接部分有热缩管包着的地方断掉了,撕开热缩管再焊好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过这样的毛病,一开始以为是主板虚焊了,后来发现是尾电机线的连接部分有热缩管包着的地方断掉了,撕 ...

有可能,我检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