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跟穷人OSD的结合,用一个GPS,数据很准确,起飞降落相差0米,首飞超视距爬600米

楼主(2013-02-23):
首次使用。

我的这个OSD是雷X那里买的紫色那只,共用GPS的时候,如果直接地 ,TX,RX接玉兔,这样是不行的。

解法是用Y线,舵机那些,GPS的4线正常接飞控,上电,等玉兔飞控搜了星,可以进入呼吸灯后,再把

OSD的TX RX接到飞控的TX RX,地线, 红线不用接。这样OSD就马上有星有数据了。

如果一开始就把线全部接好, 玉兔飞控是一开始就不能搜到GPS,估计是OSD开始有初始数据写入去。

这样的外加OSD,使用后感觉,现在的OSD放到四轴上都是白瞎。就算不是穷人的其他的OSD,四轴的

长程FPV少人飞,所以商家在OSD这方面都没有什么研究。四轴的OSD,最重要两样,一定要能在OSD上

连接飞控的磁感应,在任何时候,在OSD上都能显示四轴当前的头朝向,第2,飞机方位雷达,这个很多OSD

都有,不过最能准确反应的,就是方位雷达飞机的标志能显示出四轴的头朝向,如果没有这两点显示。

有OSD的四轴飞上去超视距后,等于瞎子。四轴不是固定翼,它是8个方向都可以跑的。比固定翼复杂。

结论就是现在什么叠加OSD都是白瞎,不要买,买了浪费。

网友A:
事实上 穷人 OSD和玉兔公用GPS 只需要把OSD的RX接到GPS的TX就可以 一根线就OK

网友B:
事实上多加个GPS天线更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 穷人 OSD和玉兔公用GPS 只需要把OSD的RX接到GPS的TX就可以 一根线就OK

所以我先说明了我是用雷X那里的紫色板,黑色应该是我因为用公用电池,一个电池负担全机的电力,图传 ,OSD, 摄像头,所以共地了.

不需要接.而 TX那段如果不接, OSD会没法搜索到有GPS的存在,必须TX RX接上.

至于另一种 穷人OSD,可能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共用一个GPS是可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多加个GPS天线更省心

其实共用有个好处的,你可以看见飞控现时的星数.另外,我这个是第3方GPS.

如果你用OSD看飞控的GPS,就可以看见,只要星没有达到8-9个,家的卫星位置是不停地变

直到8-9星,才稳定下来.

GPS我有很多,分开GPS不是问题,但我还是倾向于共用,可以看见监视飞控的卫星情况.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C:
lz关于第一点和第二点可不可以再说明的详细一点,比如如何接线飞控的磁感应

网友D:
我以前试过
GPS接OSD需要接地 一共2根线   飞控正常连接OSD ,意思就是GPS正常连接飞控后再引2根线出来接到OSD就可以同时工作啦
而且不用等飞控读取数据再接OSD  正常接一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试过
GPS接OSD需要接地 一共2根线   飞控正常连接OSD ,意思就是GPS正常连接飞控后再引2根线出来接 ...

我这是紫色板的, 已经试过不可以,必须等飞控先接收到星,才能接上OSD的GPS线.TX RX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关于第一点和第二点可不可以再说明的详细一点,比如如何接线飞控的磁感应

现在的所有OSD外置的,都没有接飞控磁感应,显示四轴的头朝向

网友C:
LZ我今天试了一下我的WMC 按你的说法红线和地线不接,然后再飞控搜星成功后,OSD的GPS线TX接飞控的RX,OSD的RX接飞控的TX,但OSD没有GPS数据。是不是我的线接的不对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早就提过了,完全没问题的。只要波特率对了,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我今天试了一下我的WMC 按你的说法红线和地线不接,然后再飞控搜星成功后,OSD的GPS线TX接飞控的RX,OSD的 ...

WMC 不清楚,我记得有人说WMC好像不行,你试一下,地TXRX三线,等WMC飞控搜索到星后,正常了,再把三线接OSD.

如果不行,就把TX RX位置换一下, 如果都不行,就真的不行了.

网友:
不错  值得试试

网友(2013-08-03):
不错,值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试过
GPS接OSD需要接地 一共2根线   飞控正常连接OSD ,意思就是GPS正常连接飞控后再引2根线出来接 ...

请问你用的是啥飞控和OS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