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DJI OSD,请教

楼主(2013-02-23):
一代跟二代有区别吗?是不是一代升级软件也跟二代一样了?

网友A:
硬件稍有不同,还是上2代吧

网友B:
上2代吧

网友C:
一代 在低温时需要一个适配器,二代适应能力更强,不需要适配器。
如果图便宜,可以买一代,就是使用时多个适配器。
二代要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