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synergy的朋友麻烦给点意见

楼主(2013-02-23):
最近准备入手一架synergy e5 550级别的 (人在美国)因为对这牌子了解比较少,所以想请教下各位兄弟的意见

本来准备也没准备入手大飞机的,准备在这边玩玩450练练技术。
今天又去村里一家模型店拜访,发现老板原来是synergy飞手+futaba飞手+kde飞手。又网上查 询了下,果真如此,所以准备向他请教请教(顺便向他买架飞机,让他有生意做自然会心情好)。他推荐我买synergy 550, 说是配件价格基本上跟align差不多,然后库存多。。于是我就心动了

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我现在技术处于练习倒飞悬停+航线阶段)是买synergy好还是买align 550

网友A:
align 550 供货多,synergy e5 没亚拓玩的那么多比较拿得出手吧..

网友B:
Synergy是油機裏的老牌子了。印象最深刻的是3mm的碳板。。。。(新的Synergy就不知道了)
Synergy E5 沒記錯的話,Amain上賣550刀(barebone)
這台機的高配大概需要花費2000~2500刀(假設你有遙控器,接收機,充電器,工具)
看你的Budget。
除了Synergy之外,還有很多好牌子,配件不是問題。(Hirobo的配件比較難搞)
PS,真心不建議買align。

网友:
synergy是好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lign 550 供货多,synergy e5 没亚拓玩的那么多比较拿得出手吧..

第一次听说align也成面子鸡了?
在国外阿赖就相当于国内的飞跃,便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nergy是油機裏的老牌子了。印象最深刻的是3mm的碳板。。。。(新的Synergy就不知道了)
Synergy E5 沒記 ...

最近了解下,发现synergy貌似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align也成面子鸡了?
在国外阿赖就相当于国内的飞跃,便宜而已。

所以大家都买啊,至少老美还是比较贪便宜的。

网友:
爽机一台

网友:
E5很重,电池死的快。另外,飞机机体强度很高,震动不容易处理,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重,电池死的快。机身强度高,有震动的话难以消除。

网友:
考虑logo500或者550sx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