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FPV图传数传的选择

楼主(2013-02-23):
新手一枚,准备自己搞一套装备飞FPV,帖子看了不少,一直犹豫到底是433高频头配1.2g图传,还是2.4g功放配5.8g图传。请教各位老手,一种比较适合新手稳定成熟的搭配。
本人只要求图传加上平板后能飞3km左右就行了,望各位不吝赐教,助小弟少走弯路!

网友:
我是1.2G 800MW 2.4G遥控,图传全向天线5km

网友A:
我的是5.8G  500MW  加2.4G天地飞6II图传全向天线7km

网友:
我是1.2G 2W图传配2.4G控。前几天又入了5.8G,一上天感觉到屏幕就是狂闪方向性太强,这玩意估计要配合跟踪天线用了。所以楼主自己看吧。

网友B:
2W的图传~~~请教下你飞机的布局,GPS怎么弄的,我的GPS被压制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2W的图传~~~请教下你飞机的布局,GPS怎么弄的,我的GPS被压制的厉害

GPS在机翼,图传在机尾

网友:
有图或帖子没?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5.8G  500MW  加2.4G天地飞6II图传全向天线7km

厉害,天六你加了功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5.8G  500MW  加2.4G天地飞6II图传全向天线7km

我看你们都提到了 图传全向天线,请问是三叶草吗?

网友:
2.4G 3公里要加功放

网友C:
1.2G图传不是和2.4G控干扰吗

网友D:
5.8G   200mw    3km,图传用全向高增益天线。2.4G控加功放。

网友:
罗美2.4g 原装天线 轻松7km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G图传不是和2.4G控干扰吗

1.2g干扰
好像是指干扰gps
容易压制1.5g

网友:
1.2G和72MHZ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5.8G  500MW  加2.4G天地飞6II图传全向天线7km

500mw 5.8G + 原装天线就能到 7km? 有照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mw 5.8G + 原装天线就能到 7km? 有照片没?

加了平板天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天六你加了功放吗?

加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啊,

你平时飞的时候功放的供电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准备入手了…

网友:
现在好一点的都用罗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