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飞丢的4轴

楼主(2013-02-23):
2013,马上就元宵了,调试好不久的MWC就这样走了。
配置:
朗宇A2212  980KV
好赢40A
CRUIS MWC SE 2.0
450机架
1047桨
格式2200 25C

下面是GUI参数

遥控是 FS TH9XB   由于楼主是新手,忘了控距离有限,在50M高度时将油门推到低想看看动力如何.........结果、结果
一升不复返啊。
失控时就用了1分钟不到,应该会再升1、2分钟再落下,还好湿地人烟稀少
当时有3级左右东北风,阳光明媚,荒地上麻雀叽叽喳喳,楼主笑了,过个把月再战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A:
要是让我捡到多好

网友B:
同用 FS TH9的前来安慰一下!!50M高度就失控????难道你认为是遥控距离过远了的原因??你是不是用的是8节电池,失控的时候遥控器嘟的一声长鸣?

网友C:
没做失控保护,因该 设置成 失控后油门比较低,也就缓慢下降了。

网友D:
安慰一下了,,还好是MWC,如果是NAZA,LZ就跟不好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用 FS TH9的前来安慰一下!!50M高度就失控????难道你认为是遥控距离过远了的原因??你是不是用的是 ...

是50M时加油门然后一下子飞2、300M左右,反正是我5.1视力几乎看不见才意识到,作为新手的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让我捡到多好

恐怕摔成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50M时加油门然后一下子飞2、300M左右,反正是我5.1视力几乎看不见才意识到,作为新手的教训啊

学费,下次记得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做失控保护,因该 设置成 失控后油门比较低,也就缓慢下降了。

没设置,现在后悔啊

网友:
应该失控保护的  或者你一直站在飞机下面 等飞机没电了 或许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慰一下了,,还好是MWC,如果是NAZA,LZ就跟不好受了

如果是naza套装,它就自己回来了。。。。

网友:
50米就失控??不止吧我的200块的富斯6飞500米都不失控,,,估计是有干扰或者电池电压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E:
看你最后说,湿地上的鸟叫了,还以为落下来了呢。。。

网友:
呵呵,安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