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真的是易耗品

楼主(2013-02-23):
轴承真的是易耗品,主轴尾轴只要炸弯了,不论是国产还是进口轴承就一定发卡。
进口轴承在顺滑度和精度方面是比国产好,不过作为练习机国产轴承就够用了,因为轴承不是飞坏的,而是炸坏的。

网友A:
同意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网友B:
轴承常备无患

网友C:
备些还是必要的!

网友D:
奇怪,我07年的亚托450SE,飞到现在,主轴轴承依然顺滑。
其实最容易挂的是尾轴承。

网友E:
还是用进口的保险,特别是尾巴。

网友F:
450,主轴轴承还没发现有问题过。尾轴的换过一些。主要出问题的是大桨夹里面的轴承,换过无数个了。表现在出现无规律的双桨,这个起落调好了,下个起落又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换轴承就好。

楼主:
我每次炸弯轴后(不论主轴,尾轴)轴承都发卡,国产的,NMB,EZO都是一样

网友G:
不只是轴承。。飞机都是炸坏的不是飞坏的

网友H:
去五金市场有的是,便宜量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