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的返航问题

楼主(2013-02-23):
精灵的返航是不是这样的--关控后飞控自动向上到一定高度悬停几十秒然后回来,我试过3次只有最后一次是这样,其他两次关控后机器向上飞去我赶快开控抢回控制权。是这样的吗?

网友A:
若当时飞机的高度在20米以下且距离你10米以外,关控它是要升到到20米后,再水平移至返航点正上方降落,若飞机高度在20米以上,关控,飞机水平移至返航点正上方(垂直高度一定大于20米),再降落

网友(2013-04-27):
引用 网友A:
若当时飞机的高度在20米以下且距离你10米以外,关控它是要升到到20米后,再水平移至返航点正上方降落,若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