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滑丝怎么办?不用慌.................

楼主(2013-02-23):
前段时间出了一台飞机,其中有几个螺丝滑丝了,那位模友回去后给我打电话,感到很担忧,说上面有8颗左右取不出来。我一听吓坏了,今天跑过去一看也傻眼了,但是接下来的事情确让我们都很开心,不到半个小时8颗螺丝全部顺利取出。把这个方法分享下,以后大家碰到轻轻一取就行。
准备工具:小电磨(最好有,这样省了很多时间去用锉刀锉)带一片1MM的砂片
              锉刀一把  一字起一把   电烙铁一把
        先用小电磨把螺丝中间切一个一字的口子,然后用锉刀锉一条沟,用电烙铁加热(如果螺丝胶上的太多的话)最后用一字起按进去轻松就能拧开。
呵呵,8个螺丝很轻松的就弄开了,分享下给大家!

以上是自己碰到的一些情况,还有些朋友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螺丝断里面等等....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碰到的和解决的方法分享下,呵呵,以后大家都方便了。

网友A:
加热是关键

网友B:
断外面就简单。。可是基本都是断里面怎么破?难道要用电火花?加工费比整个配件都贵

网友:
呃...我的是自攻螺丝划丝了该怎么办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外面就简单。。可是基本都是断里面怎么破?难道要用电火花?加工费比整个配件都贵

这个可以用激光焊接大法,只要不是塑料件都可以用,就是用焊点做一个能用钳子夹住的柄就好了,一般就是几块钱给师傅意思意思就OK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参见我的贴子:

三种办法,N种工具,受两次伤,终于搞定了滑扣的螺丝!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21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用激光焊接大法,只要不是塑料件都可以用,就是用焊点做一个能用钳子夹住的柄就好了,一般就是几 ...

一个配件也就15元。算了。还是买配件。折腾得来。旧配件都花了脏了。精度有时候还会变。1.5MM螺丝。用激光焊接柄。不是钱的问题。我看人情比钱更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配件也就15元。算了。还是买配件。折腾得来。旧配件都花了脏了。精度有时候还会变。1.5MM螺丝。用激光 ...

我们上次是十字盘球头断了,螺丝在里面,再买一个贵呀,激光焊接就是把焊点一点点弄高,钳子夹得住就可以,一般5~10块钱,没有什么人情不人情,不要钱就是人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热是关键

说得怎么那么对呢!昨天就是忽略了这五个字,结果毁了我一个十字盘。这帖子要是早发几个小时,这个学费就省了,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上次是十字盘球头断了,螺丝在里面,再买一个贵呀,激光焊接就是把焊点一点点弄高,钳子夹得住就可以 ...

请问哪里有这种业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得怎么那么对呢!昨天就是忽略了这五个字,结果毁了我一个十字盘。这帖子要是早发几个小时,这个学费就 ...

是不是不加热的话因为螺丝胶太狠了,除了滑丝还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里有这种业务?

我们上街就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不加热的话因为螺丝胶太狠了,除了滑丝还会断?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044&extra=page%3D2昨天为了这个,换旋翼头。由于自己吃饱了撑的,装了金属导槽,所以必须拆升降舵的十字盘球头。没加热,稍一用力,悲剧了。之前鼓捣600,手劲比较大,感觉这个没用多大力就断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得怎么那么对呢!昨天就是忽略了这五个字,结果毁了我一个十字盘。这帖子要是早发几个小时,这个学费就 ...

呵呵,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044&extra=page%3D2昨天为了这个,换旋翼头 ...

冬天的话最好加热,因为螺丝胶上的太多,加上天气冷螺丝会比夏天脆很多。所以螺丝胶还是不要打太多的好,一般2-3丝。

网友:
一台好的电磨是必须的,我入手过3台,最后一直在用一台尺寸较小,手掌那么大小的电磨,非常适合挫M2 M3内六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上次是十字盘球头断了,螺丝在里面,再买一个贵呀,激光焊接就是把焊点一点点弄高,钳子夹得住就可以 ...

你那条件 好啊。我这里只有电火花。一次就30.不论大小件。而且他们很忙。让他们弄还要看心情。更不用说距离9公里

网友F:
螺丝胶要用的适量。

网友G:
以前有介紹過, 只差適合口径。

网友:
LS这个东西只适用于机身滑丝,若是碰到螺丝断了(7075经常)那就只能激光焊接

网友H:
老虎钳伺候 每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有介紹過, 只差適合口径。

这个东西确实不错,但是在网上没有找到有卖的。如果有这个玩意滑丝螺丝起出来会更加的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虎钳伺候 每次

像亚托SOPORTS v2  1.5的这种圆形螺丝,老虎钳根本吃不住。以前用锉刀把两边锉平老虎钳才能夹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丝胶要用的适量。

对的,螺丝胶还是要适量,有朋友介绍一般在上螺丝胶的时候2-3丝的胶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