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0630挂轮,不知道0630有原配有多少挂轮,怎么用

楼主(2013-02-23):
上海十一机床 1976年出的
看上去很多挂轮,不知道原配的挂轮有多少只,分别怎么用呢

网友:
沙发啊
   搞这车床搞了一上午
  0630不要油盘上楼估计完全没有问题  就比几包水泥重不了多少

   我就等你的转让我再接手

网友:
好多挂轮

网友A:
用不上出给我

网友B:
应该改没那么多吧
我的就4个30.90.100.127
127的车英制螺纹用的
在上面的就是30.90.100
你这个好像是出口版

网友:
你上多谢图让高手给你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改没那么多吧
我的就4个30.90.100.127
127的车英制螺纹用的

我来替他说说   他的齿轮有几个模数都不对    不知道是不是根本不是这车床上的??

网友C:
不是的话,想出告诉我一声,看着像是628的一样,内孔是多少?价格好说。好商量。

网友D:
我也收了一个0630,只带了4个挂轮,分别是55、90、95、和127。具体使用可以看我的帖子里的挂轮表。
请问楼主,你的630的电机的功率和转速是多少。皮带轮的外径多大,能拍照看看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改没那么多吧
我的就4个30.90.100.127
127的车英制螺纹用的

这些齿轮的内孔一样的,但是有两种模数一种模数的:      30、50、70、80、90、100、127、129;另外一种模数的:80、90、95、100、110
内孔是20mm
机床上面装的是30、 90、 100
齿轮不知道是不是原配,挂轮表也不知道原装的,都不知道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上出给我

不好意思啊,都不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收了一个0630,只带了4个挂轮,分别是55、90、95、和127。具体使用可以看我的帖子里的挂轮表。
请问楼 ...

我量了 主轴皮带轮是直径113mm   A型 双槽           电机皮带轮的直径是70mmA型 双槽
          皮带是配的 A920
这皮带轮应该是标准件我车床带的挂轮表跟你的那个一样的
电机是0.75kw的
有电机铭牌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话,想出告诉我一声,看着像是628的一样,内孔是多少?价格好说。好商量。

内孔是20mm,暂时还不确定是不是用的上的

网友:
看挂轮表。。。比如挑1.5的牙。下面有4个齿轮数据。主轴输出齿轮不换。跟着那个40齿的也不换。再下来就是4个第1个。再接着第2 。把4个齿轮换好后就看丝杆档位。应该是6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孔是20mm,暂时还不确定是不是用的上的

我是628,628的中心孔就是20的,等你有时间你量量直径,细看看号,给我来个音,我和我手里有的对照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628,628的中心孔就是20的,等你有时间你量量直径,细看看号,给我来个音,我和我手里有的对照对照。 ...

不要想了  具我了解这齿轮根本不是0628用的
  楼主的床是跟我一起去买的。价格还算便宜........那几个齿轮模数大的是6127上面的。
但是我看到有一报废十一机床厂的628 上面有齿轮不知道拆卖不。

网友:
感谢楼主的回复。
你的630很新啊,导轨的刀花还在,恭喜恭喜。。。
我的630因为没有吊车,还没有弄回来呢。

网友:
c0630老帖子里都有资料,和带有多少个齿轮,30 90  100是车公制螺纹的。

网友:
实际资料贴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