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HDR-AS15听说能航拍有哪位能介绍一下呀?

楼主(2013-02-23):
      听说这款机器65克,带电池90多克,画质非常好,关键是防抖动功能很强大,有没有人使用过,请介绍一下呀。
说明说和参数在这里,大家评论一下如何?
http://dv.zol.com.cn/330/3309432.html

网友:
电子防抖会损失画质
看视频,锐度不高?

网友:
很简单,去油兔找老外的对比视频,结果一目了然!
和gopro hero2对比看,其电子防抖功能非常强大实用,国内正品也才1k多!

网友A:
但是实时输出麻烦...

网友:
存储性能
存储介质        Memory Stick PRO Duo(mark2)/Memory Stick PRO-HG Duo/SD/SDHC卡
存储容量        64GB
录制格式        图片:JPEG(2D模式)
录制时间        3D模式:
MVC 28M(3D):约315分钟
2D模式:
AVCHD 28M(PS):约315分钟
AVCHD 24M(FX):约375分钟
AVCHD 17M(FH):约505分钟
AVCHD 9M(HQ):约895分钟
AVCHD 5M(LP):约1545分钟
STD(HQ):约925分钟
动态影像        3D模式:2×约199万像素(16:9)
2D模式:约265万像素(16:9),约199万像素(4:3)
静态影像        710万像素,(3072×2304),(4:3)
530万像素,(3072×1728),(16:9)
190万像素,(1600×1200),(4:3)
VGA:(640×480),(4:3)
接口性能
USB接口        Mini USB2.0
HDMI接口        Mini HDMI接口
其它接口        外部麦克风输入接口
耳机接口
电池性能
耗电量        3D模式:4.8W
2D高清模式:3.3W
2D标清模式:3.1W
其它性能
其它性能        拍摄像素(拍摄静态图像时):最高约710万像素
光学变焦:10倍(3D模式)/12倍(2D模式)
带x.v.Colour
支持人脸检测
自动背光校正(仅2D模式)
平稳缓慢拍摄(仅2D模式)
风燥减弱
机身内部充电
快捷启动
一键刻录DVD
电源电压要求(AC电源适配器/电池):8.4V/7.2V
其它特点        它具有光学防抖和主动模式,跟踪对焦后面选定主题,一个简单的2D/3D切换,智能自动模式,击球模式专用开关,手动控制图像的稳定。

网友:
这就是我用AS15硬挂拍的:http://www.tudou.com/v/LsobKKrJ5Q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效果如何自己判断吧!这机器的缺点就是不好固定到云台上!

网友:
实时输出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我觉得这不错。玩车好多人用这个。

网友:
买了,品生电充也很便宜性价比高,说说心得,防抖开启并不影响画质,而是牺牲角度,打开防抖自动切换到120度,打开170度防抖自动关闭,画质一样,防抖效果感觉不赖。拍照画质不如1080p的截图画质,也许是我设置不对。事实输出是用手机的wifi连接,安卓或者苹果。接脚架必须装防水壳,对声音很影响,防水壳镜头盖不涂洗洁精处理的话机器一发热就严重起雾,当然防水壳本身做工品质及防水能力绝对一流。还有就是官方配件价格太坑爹!

网友:
学习顶顶。。。准备入手。。

网友:
畸变严重。。。。广角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