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的问题

楼主(2013-02-23):
最近发现我的MCPX偶尔会顺时针方向旋转一下(尾
电机
加速),不是一直转,只转半圈啥的。像抽风一样
尾电机换过了,插针也处理结实掰过了。
电池
也换过好电池试飞过了。
不知道还会哪里有问题,怎么排查呢
mcp x 2 v1.5

网友A:
如果是无刷的!检查一下电调!

网友B:
MCPX 的普遍现象,频繁出现在无刷机。。。
主要问题是震动,尽量把震动减到最小,通常都可以解决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刚改无刷就这样。后来检查发现是主电机齿打滑了。锁尾就不好了。还有主轴和中联连接的地方虚位大了也有可能导致锁尾问题。还有如果你是改的无刷。用定速电调的话。还保持原来的油门曲线。锁尾也不好(TX模式)。后来我把定速模式关了就可以了。如果非要用定速模式。你油门曲线就要一条横线了。比如 70 70 70 70 70.。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哦,多谢楼上几位兄台,可我的是有刷。有刷的震动是否也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D:
主有刷衰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