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评价西玛特车床(SIEG SC4)的质量,上细节图

楼主(2013-02-23):
大家进来评价这个西马特车床Sieg SC4的质量,上细节图

从上家整了一个SC4回来,真是挺脏的,于是准备洗个澡,首先对拖板进行清理,

拆下拖板后,发现了好几个问题,首先床鞍上一个销钉取不下来,仔细一看,居然是是野蛮装配引起的结果,头上明显能看到敲击的痕迹,有什么办法能整下来呢?

然后手动转动手轮,发现总有一个地方阻尼不一样,仔细查看,居然发现一个齿轮的齿牙比较宽,

再认真一看,居然是被额外铣了一刀,这样的齿轮也还照样装上机器卖,真是服了。

大家建议一下,是否需要换掉这个齿轮?

网友:
可能是老板拖欠工资,员工不满,工作不认真,零件工具出气

网友:
要求高就换,能用就凑合用也行。

网友:
好像被砸过了,磨磨就行了。

网友:
用锉刀磨削铆钉帽的两个边,然后用活扳子拧

楼主:
销钉突出不到2毫米,不好拧啊,真是坑爹啊

网友A:
好像都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都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啊

提供办法,如何把销钉取下来?齿轮用什锦锉搞定,凑活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供办法,如何把销钉取下来?齿轮用什锦锉搞定,凑活用吧

拉锤,也叫拔销器

楼主:
虽然没有拉锤,我是用小螺钉拧上,然后向上拔,结果螺钉断了也没有拔出来

网友B:
戏码特其实也不什么高级货 除了价格高没什么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戏码特其实也不什么高级货 除了价格高没什么特点。

楼主:
确实不是什么高级货,如果是买新的,我的肠子都会悔青,不过国内的家用机床就是这个情况吧,估计买的时候先烧烧香,可能会好点。
新发现一个问题,大家看看这个图,这是床鞍上连接走刀齿轮箱的螺丝孔,估计是一开始尺寸看错了吧,重新有打了一遍孔(新手打错了,老手出主意重打),
床鞍上四个螺丝孔都是这样。否则怎么孔的误差怎么这么大??!!

我是个新手,如果不是拆开机器仔细看的话,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现在论坛上有几个能注意到这些呢,
而且大部分购买都不是现场买,直接物流过来的,新的也不会来个大肢解,所以问题不会很快暴露。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说厂家做出来的废品最终都装到机器上卖出去了,品管就是个摆设,
唉,中 国工业的悲哀,骗了现在用户的钱,以后还能继续骗吗??!!

网友:
国内的机加工就这水平  没辙啊

网友:
粗制滥造,早晚就得倒闭,愚蠢的中 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