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7的有效控制距离是多少?加2.4G功率放大器可 ...
华科尔DEVO7的有效控制距离是多少?加2.4G功率放大器可行吗?

楼主(2013-02-23):
请教1、华科尔DEVO7的有效控制距离是多少?2、如果用路由器的2.4G,2W功放增加发射功率,能增加多少遥控距离?会不会损坏
遥控器
?

网友A:
配原厂发射机的前提下理论距离1000米实际距离受发射功率障碍物天线等影响,最好在控制800米(有实测)内吧,发射功率调最大,别想着省钱

网友B:
DEVO10不加功放地面拉距1.3km

楼主:
哪位拉过距的?请说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VO10不加功放地面拉距1.3km
除满格信号,其他每档强度有拉距么?

网友D:
还是自己实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