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23):
想在一个长方体的端面上打一个通孔,由于孔较深(65MM,孔径3mm)担心孔偏的太厉害,所以找正工件很费劲,我用百分表找正但效果不好,大家有什么好的找正方法教教我,谢谢!

网友A:
二十多倍的深径比,

网友B:
很早以前打过这样的孔,是用【硬质合金棒】在磨床上磨一个刃,然后装转床上,极低速,慢慢打出来的。如果偏了,硬质合金棒就自己断了。

网友C:
我打这样的孔一般转速2000以上,频繁升降排屑。一般很直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C:
上次是做小单摆
蒸汽机打的这样的孔。

网友D:
上次我给螺丝钻孔,2.5毫米,进去正,出来偏,3厘米多长

网友E:
用四爪夹车床上干

网友F:
楼主的困难主要在找正上。
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用一段圆棒打孔,然后将多余部分铣掉,以保证同心精度。
具体工艺是
1,车圆棒两端面
2,用2.5mm中心钻打中心孔
3,3mm钻头钻导向孔20mm
4,3mm用长钻头继续打孔
5,将工件取下
6,在卡盘上装卡一短棒,车制一60°顶尖
7,用鸡心夹夹住工件一端,采用两顶尖法车削外圆至成品端面对角线略大尺寸。
6和7两步是为了保证同心
8,铣至成品尺寸。
就是这个步骤了,希望对lz有点启发。
别的大侠有没有找正的办法?

楼主:
多谢小葛哥及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问题已解决。有几点心得:1、工件用四爪卡盘装夹找中心比较方便。2、百分表配合划线尺校对垂直度。3、进给要慢,润滑冷却要好,我用机油冷却另外找了一根磁力棒钻一会伸进去把铁屑吸出来,防止钻头断掉,不过效率有点低。
钻完以后量了一下,两端误差9丝,很满意,以后还要多练,钻孔时手感和对声音的判断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