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车床精度,刮研我的0625,经验分享。

楼主(2013-02-23):
我的车床是一台听起来让人心中一颤的滕州0625,全铸铁部件,主轴跳动0.003.很不错了。
但是尾座插钻头打孔长期啸叫,像杀猪一样,搞得我家每天都在过年一样。这是因为尾座与主轴不同心导致的钻孔困难。
今天终于通过刮研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长期的问题。

第一步,在卡盘上车一个60°顶尖,不要卸下来。这步非常重要!
因为卡盘的装卡精度在十几丝左右,直接装卡检验棒的话,不能满足测量要求。
通过打表,发现尾座一端低了0.08,并且向里偏0.06 。

第二步,要用胶木板把低的0.08垫高。办法是锯三块胶木板分别粘在导轨接触面上。

第三部,粘好后把胶木板多出来的部分锯掉。

第四步,先用角磨机开粗。

第五步,涂上樟丹粉显色

第六步,装回导轨推拉数次,然后刮掉高点。

第七步,在图上樟丹粉,再推拉数次,再刮。

第八步,经过几十次刮研的效果。

第九步,最终刮研效果。

第十步,最终检验。

经验分享:
经历了一天的反复数十次刮研以后,精度恢复到顶尖高度200mm高0.01,同心度0.01以内。
尝试给一根直径14毫米粗的超硬滑轨钻直径10mm的深孔,切削顺畅安静,并且双刃排屑。
解决了长期不敢打深孔的问题,感觉非常幸福。

机床修复的刮研侧重的是精度的恢复,刮研的美观是其次。
避免为了追求美观而造成刮研过度。
希望这个帖子能帮助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建立一些信心,预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网友:
你不是小高,是很高

网友:
橙子完蛋了

网友:
后面是床吧?
在屋里刷角磨机,不会挨揍否?

网友:
发现你的床在旁边呢

楼主:
好在家里比较理解,刚才我出去会客,回来老妈已经给收拾了。

楼主:
我有个外国朋友跟我说:你这个效率绝对高,睡觉的床离车床还不到一米。哈哈

网友A:
红丹太浓了吧,那么厚显点不准确,用一块布团泡点红丹,有点湿就可以了,淡淡的 一层才准确,还有那个尾座也不固定一下,一只手抓着能刮得好?怀疑楼主说得精度是不是正确的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丹太浓了吧,那么厚显点不准确,用一块布团泡点红丹,有点湿就可以了,淡淡的 一层才准确,还有那个尾座也 ...

楼上说得对,开始时用手扶着,感觉不稳。后来就用了一个那种带旋转托盘的平口钳夹着铲了。
一眼看到关键,知音呀。

网友B:
很高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高很高。。。?

大师啊,你总算出现了。给做一批刀柄如何?配这种刀片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3752 详谈qq524607868

网友:
不是小高,是老高老高了。

网友:
还是换个地方进行这项工作为好,角磨机飞扬的粉尘,你能带个口罩,其他的东西能戴吗?长期以往也不是个事啊?你母亲早晚得厌烦你的这个爱好,媳妇也是一样。

网友:
我试过,口罩不行,防毒面具都不能完全隔离粉尘(室内),最好是在室外,身后架一风机。

网友:
离床太近,卫生怎么打扫,怎么的也挡下呀,铁削划到PP怎么办!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关心,以后再也不在卧室玩角磨机了。
刮研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科学可靠的检验手段。每次只刮高点,刮完了就检验。
往往要刮五六遍,百分表才跑一个指针宽度的距离。每刮一遍,真正才0.0002-0.0005mm尺寸进度。就是0.2μ-0.5μ
如果一台机床,所有加工精度都达到这个级别,将会是什么水平?

网友C:
其实完全可以不必这么麻烦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完全可以不必这么麻烦的哦!

大师给给说来听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C:
前提是你的导轨还不错,有金属修复剂,类似塑钢泥之类的东西,不过是AB胶样子的,在导轨上找一段比较好的,把尾座放上去划线,然后用纸条或窄铜箔垫,轻轻锁紧尾座,打表,并用橡皮锤矫正,直到,只要几下就能矫正以后,把尾座拿下来,在没有贴铜箔或纸的地方摸上过量的金属修复剂,导轨图机油,重新重复上面的工作,工作现场的温度最好低一点,这样可操作时间就长一点,当调整到满意的精度后,等24小时即可。

网友:
我的车床是一台听起来让人心中一颤的滕州0625

网友:
好技术! 但求实用不求美观!

网友D:
如果尾座的精度是你说的那样,不必修。就算你修好了,你敢保证钻头和夹头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提是你的导轨还不错,有金属修复剂,类似塑钢泥之类的东西,不过是AB胶样子的,在导轨上找一段比较好的, ...

您说的太好了,我真的这么设想过,但是没有去试试。我当时想在导轨上贴上一层保鲜膜,然后在尾座上涂上金属胶。然后用您说的办法轻敲尾座使之移动到正确精度位置,然后等胶干。
只是没想好怎么固定尾座,然后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尾座的精度是你说的那样,不必修。就算你修好了,你敢保证钻头和夹头精度吗?

也这么可虑过,聊胜于无,就给刮了刮。刮了确实解决了问题。现在没找到场地的情况下,暂时不打算再买床了,之前疯了似的找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太好了,我真的这么设想过,但是没有去试试。我当时想在导轨上贴上一层保鲜膜,然后在尾座上涂上金 ...

其实怎么弄看实际情况的,呵呵,不能一概而论,就好比我的那台国良,刚到手的时候发现尾座有不小的框量,正好手头有0.01的铜箔,裁了一条中间对折放在导轨上,尾座压上去,基本就严丝合缝了,然后把两边多出来的部分向上折起来,基本上来回滑动的时候就不会掉了。

高低差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要挂接触面的哦,一般尾座都是上下两部分组成的,在上下两部分之间也是可以垫的,以前不是有玩手扳车的,升高床头之后,尾座那边也是垫了一块相同厚度的铁板吗?

网友E:
干一场活,废掉一把椅子,楼主同是北京**,表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一场活,废掉一把椅子,楼主同是北京**,表示理解...

哈哈,您说的真对。有时候是烦这个毛病,以后改。春 节过得咋样?

网友C:
晕死,竟然有一体的尾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死,竟然有一体的尾座!

是不是心中一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心中一颤啊?

连肝一起都颤了!

网友(2013-04-08):
离床太近,铁削划到PP怎么办?

网友F:
你这样伤了自己又伤了花花草草罪过罪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