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飞控,富斯9通控,失控保护设置,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02-23):
富斯用的八节电池,电池仓又比较小,电池装进去以后,非常紧,电池的弹簧根本没有顶的效果,因此容易造成遥控器接触不好,我因此在航拍的时候炸鸡,完全报废一部照相机啊!!!所以才研究失控保护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820&highlight=%D3%F1%CD%C3%2B%CA%A7%BF%D8参照天八进行设置的,但没有成功,求解答!!!

网友A:
不能参照,每部遥控器都不同。你需要明白其设置原理才行。
看看这里: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494
注意后面的简要说明,配合前面的讲解先明白设置原理,在应用到你的控上即可。如果这样还弄不明白,那我就不明白了。

楼主:
图上来了

富斯失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参照,每部遥控器都不同。你需要明白其设置原理才行。
看看这里: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 ...

我说的是参照,不是完全照搬,你的帖子之前也看过,但是还是没有成功

楼主:
难道用fs9的都没有设置失控保护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参照,不是完全照搬,你的帖子之前也看过,但是还是没有成功

看你的图就知道你根本就没仔细研究过我的贴,我明白的说过中区是用舵机中立点。看看你的图用的是什么?5通道应该设置三段开关,你用两段,5通道应该是和飞控的功能选项复用的,只在失控时才会起作用,平时这个5通道的高中低位都有各自的功能。请仔细看我的第二张图上的5通道在正常时的功能设置。所以我让你仔细研究我的最后一段简要说明,其实我的每一步都说得很详细,重要的是低高位用舵机的行程限制(end point)功能,中点即失控保护区间用舵机的中立点(subtrim)功能。你的这个设置过程一看就是错误的。第一步就错了,第二第三步就是重复的设置,所以也是错的。后面就一直错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就知道你根本就没仔细研究过我的贴,我明白的说过中区是用舵机中立点。看看你的图用的是什么? ...

我仔仔细细的研究过你的贴,之所以我选的两段开关,是因为富斯的控三段开关不可用,所以我才说的参照设置,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配置,不行,开不起来,换天9了

网友:
富斯9原厂接收没有失控保护的。

楼主:
经过几天的研究,最终与厂方技术人员取得联系,得到权威解答-------fs9通不带失控保护(过去老的72m的有失控保护,但已经停产)!!!!!现在只有暂时用着了,同时将遥控器电池仓进行了优化,使电池接触不良现象大为改善!!

网友(2013-05-03):
引用 网友B:
本人用油车的失控保护器成功设置失控保护!哈哈这下可以用失控保护了

能详细说一下不?想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油车的失控保护器就可以了,注意5通道用不了失控保护器,插在其他通道就行。

我在模型中国上也看到你这张图的 还特意留言了我的是富斯六通 两个比例旋钮 两个两段开关 也没弄懂开关怎么用 那就是把保护器插六通道上 那保护器的另一端是接在什么上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油车的失控保护器就可以了,注意5通道用不了失控保护器,插在其他通道就行。

是不是接到玉兔的第五还是第六通道就可以了?   使用的时候如何开启 我实在弄不懂富斯的空为什么又有比例旋钮又有开关 貌似九通的也是 所以不知道怎么弄什么通道 菜鸟一个 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随便接一个1通道设置一下失控时的舵量就行了,看玉兔软件里的指针到失控保护位置中间时按设置键就行! ...

好的 太谢谢了 要是没失控保护以后都不敢玩了 等新接收拿回来时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随便接一个1通道设置一下失控时的舵量就行了,看玉兔软件里的指针到失控保护位置中间时按设置键就行! ...

新接收机到了 刚才试了一下 还要请教你一下 是把舵量设置到 中 那个位置?还是 失控保护选项的中间位置?还有在两段开关没开的时候设置在中间 那么要求在两段开关拨到上面的时候舵量位于什么位置 是对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失控或光关时会在失控保护位置。

~~~今天试了一下~~不接保护器 五通道可以移动 但是一关控就到了最左边 装上保护器以后 五通道直接没反应了 我是将兔子五通道接接收机六通道的 你有遇到过吗?估计我还得一顿摸索~~~

网友:
帮顶啊,顺便问一句,我的富斯9,已经刷了ER9X了,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吗?
楼下的来回答下啊~~!

网友(2014-02-17):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就知道你根本就没仔细研究过我的贴,我明白的说过中区是用舵机中立点。看看你的图用的是什么? ...

好东西,先标记,层主,我没设置失控保护,飞起来之后悬停关控,发现四轴继续悬停,飞控是mwc这正常不?不是关控后油门就在1100以下了吗?怎么还能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