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216 续航问题 用过的请教一下!~

楼主(2013-02-23):
小弟屌丝 用不起盘式   现在用2212 980 +1047    1.5kg左右(估算 实际应该小于  我用的DJI450机架 感觉有点重 现在加上脚架和云台)
3S2200 悬停7分钟(电池老了~ 充满1900-2000 实际应该略长) 4000容量左右悬停12-13分钟

现在想换成V2216   我想用现有设备 所以其它的都不考虑换  也就是说是在3S 450机架的情况下  轴距太小装11寸估计效果不太好

不知有没有用过900kv搭配10寸桨使用的?  类似的大家给点自己飞的情况我参考参考   (参数什么的都看烦了 实际续航时间各不一样 所以我还是来论坛问问吧)

网友:
2200安并联 2216  900KV  1038碳  14分左右 机重1620克

网友:
如果你4000能悬停12~13分钟,升级其实也没必要。
我2216 450异型,4S4000mah,起飞重量1700g,悬停也就15分钟不到

网友A:
另外,根据我自己的实际使用,10寸桨和12寸桨的续航能力差别不大,但是12寸桨的起飞油门要低不少,动力更猛一点,看你偏向于怎么飞~~~

网友B:
2216一个3S2200飞14分钟的路过

网友C(2013-03-26):
引用 网友A:
另外,根据我自己的实际使用,10寸桨和12寸桨的续航能力差别不大,但是12寸桨的起飞油门要低不少,动力更猛 ...

你指的2216是多少钱啊?X2216?A2216?V2216?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2216是多少钱啊?X2216?A2216?V2216?看不懂

V2216~~~字数你妹~~~~

网友:
狮牌电池狮牌电池狮牌电池狮牌电池52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6一个3S2200飞14分钟的路过

你说下你是几V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