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ZYX-GS 云台陀螺初步使用看法

楼主(2013-02-24):
ZYX-GS在昨天23号到货,马上安装调试,因为当时笔记本网络不好,只下 载了调试软件,软件里的软件说明是PDF文档,我笔记本没有安装相应软件,所以安装调试的时候有点麻烦,给飞越技术人员去**,可能问题挺菜知道我们没有看好说明书,所以态度不是很好,不说了,说正事吧。
陀螺仪到货后开包后感觉,不错,设备外观虽然没有大疆悟空的精细,但是一看还是大厂的货,也很漂亮,我的设备是飞越680六轴,大疆WKM飞控,X-CAM两轴云台,因为用大疆悟空上的云台陀螺,效果挺差,所以又买了飞越的ZYX-GS陀螺,昨天晚上试飞,说一下感觉:
昨天天气很好,几乎是无风,很适合航拍,一共拍摄了有六七个镜头吧,达到我买陀螺仪前想要的效果,画面虽然还是有轻微的晃动,但感觉应该是云台舵机的问题了,因为舵机是我买X-CAM云台时候配的,现在的舵机要求是速度舵机,不再换舵机了,等飞越的小三轴云台出来一块换吧。经过昨天晚上的航拍,感觉画面很爽,虽然有轻微的晃动,我想稍加后期防抖,画面一定很好,所以心情很好。在说一下我的机子,用的是飞越的六轴,感觉质量很好要,没有出现别人说的机架软的感觉,大疆的悟空也很给力,唯一不足的是X-CAM云台,但是这个价格的这个云台也应该是性价比很不错了,需要说的是,这款云台用于玩家来说应该是相当不错了,但是要是用于商业的话,就差点了,所以建议想用于商业的朋友要选择档次性能高点的云台了,对于zyx-gs云台陀螺来说吧,我自己感觉不错,没有用过网友们说的玉兔当云台陀螺,只用了大疆的悟空附带的陀螺,所以感觉这款很不错了,也感觉这799也很值的。
说一下评价:1、产品的质量--很强,很好
                    2、技术支持--态度差点,需要努力(给大疆去过很多次电话了,感觉他们的态度及技术支持很满意)
                    3、产品意见--注意细节,应该给GS配上几片双面贴及小扎带,这是必需的,一般厚的都有,但是薄的就少了,
                         这次我用的还是我悟空GPS剩下的。

下面是我的设置参数,大家参考一下,也请飞越的老师们看看有什么不对的,也呼吁以后买GS的朋友都发表一下的设置参数

网友:
想折腾,现在没货了

网友:
请教下 速度舵机 和 位置舵机 ,什么区别?哪些是速度舵机?

网友:
我也想入呢 必竟是咱中 国产品  调试都是中 国字

网友A:
位置舵机就是市面上卖的普通舵机,速度舵机就是将位置舵机里面的电位器拆掉装两个固定阻值的电阻上去,阻值大小根据电位器的大小和中立点而定,一般要求不高的焊两个4.7K或10K的电阻就行,如果要精确一点就得测量舵机中立点时电位器中间触头到两端的阻值。判断舵机中立点的方法是再输入脉冲为1520ms时电位器单独拿出来时旋转电位器舵机不转动,此时的阻值就是中立点阻值。一般舵机都会有限位的挡块,如果想让舵机可以连续转动就得将挡块去掉。

舵机控制板原理图如图所示。Rw1为电位器,电阻焊接位置就是电位器的三根线。

网友:
我也想入飞跃650的机架,飞控还没选定,电机基本上定4822 390KV,用1238的桨,准备22.2V电池。云台目前相中动感模型E站( 滚盘式三轴航拍云台/单反)挂载松下GH2。舵机选高速的。不知咋样?能分享一下你的配置吗?

网友:
飞越陀螺那么好买啊,云台出来了应该也不错。

网友B:
我也对飞越的感兴趣,现在也用的X-CAM云台,LZ用的什么舵机?现在WKM增稳很不给力,不知道这个陀螺改善明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对飞越的感兴趣,现在也用的X-CAM云台,LZ用的什么舵机?现在WKM增稳很不给力,不知道这个陀螺改善明显 ...

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显

哦,我现在横滚用的12KG 0.15秒的数字舵机,这个速度够不够,需要换吗?

楼主:
这个我没实验过,只知道我的舵机速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置舵机就是市面上卖的普通舵机,速度舵机就是将位置舵机里面的电位器拆掉装两个固定阻值的电阻上去,阻值 ...

谢谢解释,但是我觉得这样改,是解决多圈转动的问题。请教如何控制舵机的转动速度?传统的舵机是靠电位器判断中立位,是解决“转”与“不转”的问题,我一直没理解怎么样控制转得快慢的问题。实在不好意思,这么初级的问题,呵呵还望兄弟答疑解惑。

网友:
占空比偏离中间值越大转速越高!

网友:
能否告知一下配置,带单反可行吗?站内PM也行,谢谢。

网友:
准备入手这个陀螺仪

网友:
已经入手,折腾中,配mc6500pro v4云台,感觉不给力。继续测试中。

网友:
每个人用的设备不同,参数也不相同的。
不同的设备,参数设定的参考价值不大的。

网友C(2013-04-10):
支持!人生就在折腾!!!

网友D:
高度关注飞越云台,近期准备入手

网友E(2013-08-28):
准备入手云台陀螺仪。

网友E:
我的刚刚装起来,上天就知道效果。。。。支持飞越。

网友F:
路过学习.......................谢谢........给个好了

网友G:
都很干啥呢专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