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关于F值和加速度所联想到的机器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3-02-24):
好久没有发帖子了,主要是没什么激情,另外是怕一些高手拍砖拍的太厉害,没这个精力去应付,毕竟我不靠这个生活,没必要去这样折腾。所以最近都是少说多看,默默学习。
最近闲着无事,看到好多人关于机器失步、爬行、抗干扰差、速度上不去等的问题,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解决方法的回答。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以前有,现在有,将来也必定会有。刚开始接触数控时,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所得到的回答基本上也就是降低F值,降低加速度等等。当时也以为步进电机的工作最高速度也就大约3、4百转,但是由于自身性格的因素,喜欢精益求精,经过大量的实践,发现并不像当初那样,其实很多地方搞好了,潜力还是巨大的。下面就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只对大的方面谈谈主体框架看法,不对细节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细节问题各位新手自己去琢磨。

前几天一朋友传一灰度图,觉得很不错。其也谈到他的雕刻机加工时间的问题,于是我用此灰度图在我的小强身上,用不同的f值及加速度做了翻实践。最低F1400,最低加速度1000。最高F2800,最高加速度1500。在楼下装修时捡的复合木地板随便试的(主要是方便,不要钱,没有追求最佳加工效果,请不要拿这个说事),发现最低和最高时加工效果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2014-05-09):
908998816@QQ.com来一个试下。F2500、主轴24000看看是不是2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接着继续。就上面的图片作品来分析,每个作品除了F值和加速度不同,尺寸都相同,都是45X45。浮雕加工高 ...

楼主的机器尺寸非常适合在家用啊!!!!!估计成本不低。。。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2013-11-05):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屏蔽加良好的接地,所有的信号线 地线和屏蔽层单独用,屏蔽层单端接地。我的机器步进 ...

很佩服你的设计能力

网友(2013-03-02):
楼主都吹了那么多天了,还没说出个有技术含量的重点。
其实你再怎么说自己的机器多稳定,精度多高,再拿出来卖几次,也卖不出去你心里那个价钱。你以为这论坛里D的机器的都是垃圾?人家不敢拉出来吹?或者你开个擂台,让大家跟你比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说,楼主你还是雕少了,体会不深,好象天下机器就你的最好,性能最稳定的,结构最強,研究很好,但不要动 ...

网友B:
我要说,楼主你还是雕少了,体会不深,好象天下机器就你的最好,性能最稳定的,结构最強,研究很好,但不要动不动下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料是指接板,好像是榉木的,就是那种实木拼接的板子。是以前做音响剩下来的边角料。

纠正一下,不是榉木,是柞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效果很不错!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木料?

木料是指接板,好像是榉木的,就是那种实木拼接的板子。是以前做音响剩下来的边角料。

楼主:
效果很不错!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木料?

网友:
刚拿出来,上面很多毛刺,用干牙刷轻轻刷一刷,立即就干净了。
拍一张特写,原来这里面还有几个小字:吉祥如意、發。(请点开看)

网友:
21:28分结束
历时27分钟

网友:
15分钟后的情况:发现当前的速度不够稳定,刚才被公子及2个同学围观,公子推了一下,导致X轴移位了

楼主:
断不断刀还是要看机器的性能了,还有看调试的怎样。为了安全,你可以用废钻头或断过的刀重新磨把刀来试。另外变频器的调整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把加速度调到1000,用3mm铣刀初步测试了一下,没敢用尖刀,跑得很快,没见到卡。
问一下楼主,这么快 ...

21:01分开始...

网友C:
我刚才把加速度调到1000,用3mm铣刀初步测试了一下,没敢用尖刀,跑得很快,没见到卡。
问一下楼主,这么快的速度,用v刀不会断吗?不敢用,手头只有一把好的v刀了。

网友:
楼主的小机看着不起眼,实际用料很不错,调的也很好.主要是加速很高,估计楼主在驱动器和电机导轨丝杠上花的银子不少啊.但要是大幅面您的这个速度肯定不够快,木工机的加工速度一般在十几米到几十米的加工速度.

楼主:
根据另外高手的建议,在一个4X20毫米见方的面积上继续试,F值4000,加速度1000,圆角还是没有出现。具体过程请参考此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005&pid=9464925&page=1&extra=page%3D1#pid9464925

网友C:
刚才用mach3调用了这个文件,文件里的设置是F720,我编辑了一下,把所有的F720替换成了F2500,另外把Mach3里的电机改了设置,X、Y最高改到2500,Z轴1000,加速度350.
现在没上材料,只是空跑了一下,开始一段好像是铣平面,速度很快。再后来应该是雕刻了,Z轴上下频繁,因加速度的缘故,拖累了X的速度,复杂的地方貌似在500~1000多之间。因为很晚了,没有跑完就停了,暂时好像还没发现丢步现象(丢步时,我这个机子有很大的咔咔声)。

改天上一个木板来实地测试一下。楼主你用的是什么刀子?

网友D:
我刚才把电机速度提高了 ,感觉我的雕刻机,在电机速度 1200 加速 250 情况很好,没有丢步。最高试过1500 没干再高。怕步进烧了。
看了 “林大夫”的一个,他的机器的设置培训,上边说 可以调到5000以下,建议新手150以下。
不知可信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用mach3调用了这个文件,文件里的设置是F720,我编辑了一下,把所有的F720替换成了F2500,另外把Mach3里 ...

你把三轴的F值都调到2000,加速度调到1000(特别强调,加速度跟F值同样重要),再试试看会不会跑不下去?刀具你用0.1的尖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把电机速度提高了 ,感觉我的雕刻机,在电机速度 1200 加速 250 情况很好,没有丢步。最高试过1500 没 ...

正常情况下不管是驱动还是步进电机都不是那么容易烧的,很容易烧的话只能说明还不够正常。

网友:
楼主我给你发站短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不管是驱动还是步进电机都不是那么容易烧的,很容易烧的话只能说明还不够正常。

大师…为什么脉冲宽设大了会造成加工路径位移?就是我年前发贴求助的问题,后来把脉冲宽设为3就好些了,但每轴走二三十个来回还是会有几丝的位移,如果脉冲宽设到几十的数值,步进电机就会咔咔的响并严重丢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不管是驱动还是步进电机都不是那么容易烧的,很容易烧的话只能说明还不够正常。

现在我又在实验,1200 加速 250 雕刻一个 100*100 的小品 z轴很多功课,2小时了 感觉 x轴步进电机 很热了,但是手放上去 可以接触,没测温枪,估计40-50度? 这样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为什么脉冲宽设大了会造成加工路径位移?就是我年前发贴求助的问题,后来把脉冲宽设为3就好些了,但 ...

不讨论解决细节问题,只讨论框架问题,上一张图片自己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又在实验,1200 加速 250 雕刻一个 100*100 的小品 z轴很多功课,2小时了 感觉 x轴步进电机 很热了 ...

80-90度都正常

网友F:
三轴机械精度和运行的稳定有很大的关系,特别在高速运行的时候,由于步进电机的力矩降低,由精度误差导致的运行阻力会使电机丢步,特别是工作台比较沉重的机器,容易出现此类问题。我的机器就是这种情况,受到工作台重量、z轴重量(未加配重)及无动力主轴速度的限制,F值只能跑到1200,加速度没怎么试过,一般设在400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轴机械精度和运行的稳定有很大的关系,特别在高速运行的时候,由于步进电机的力矩降低,由精度误差导致的 ...

可以卸下步进空跑测试稳定性,F值上4000以上,加速度上1000以上试试。

网友:
先收藏,慢慢跟着看。

网友G:
好久不见,机器设计很合理.LZ真的很有技术,这点无可否认啊.LZ继续讲课.我在认真做笔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卸下步进空跑测试稳定性,F值上4000以上,加速度上1000以上试试。

还没有试过,有时间了试一下,但是空负荷很难看出来是否丢步,楼主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没有试过,有时间了试一下,但是空负荷很难看出来是否丢步,楼主是怎么做的。

这个简单,一是如Fang老大说的听声音,一个是步进电机轴上做记号,运行大面积复杂曲面浮雕代码,运行完后回原点看记号是否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久不见,机器设计很合理.LZ真的很有技术,这点无可否认啊.LZ继续讲课.我在认真做笔记~

呵呵!过奖,技术说不上,班门弄斧罢了,很多细节不便多说,随便闲聊几句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一是如Fang老大说的听声音,一个是步进电机轴上做记号,运行大面积复杂曲面浮雕代码,运行完后 ...

简单实用,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下面接着从大的框架上说,不提供细节及技术支持,所以有没有帮助自己心里清楚就可以了,不要问技术细节,砸人饭碗的事毕竟不是很好。请理解!

先上一幅图再说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授课。新手最好忽悠了。为什么说有问题的都是使用步进电机的呢?

网友A:
抗干扰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屏蔽加良好的接地,所有的信号线 地线和屏蔽层单独用,屏蔽层单端接地。我的机器步进驱动,主轴驱动,接口板全部都装在电脑机箱内,和电脑一体的,从没发生过什么丢步之内的问题,已经正常使用超过一年了
电机线最好也用屏蔽线

网友:
谢谢大师的解惑。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屏蔽加良好的接地,所有的信号线 地线和屏蔽层单独用,屏蔽层单端接地。我的机器步进 ...

屏蔽 接地 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屏蔽加良好的接地,所有的信号线 地线和屏蔽层单独用,屏蔽层单端接地。我的机器步进 ...

布线搞的很漂亮,看主板好像是SIS661之类的主板吧?良好的屏蔽及接地是保证整个系统稳定运行的一种较好手段,在一些情况确实是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但这个不是先决条件,有些朋友即使采用的大范围的使用屏蔽线处理,不稳定的情况也还是照样出现,这是先决条件没有做好,只有做好了先决条件下,再进行屏蔽接地等手段,这样才能保证系统更稳定的运行,说到底就是锦上添花。在这讨论的主要是针对雕刻机数字电路,理论上说数字电路的抗干扰性是明显强于模拟电路的,要想把5V的数字工作电压干扰到误动作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说用屏蔽线只能说是一种辅助手段,在某些设计不良或者工作不良的电路下确实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反而是合理的接地更能起到抗干扰作用。

网友:
以前200元买的维宏卡在等离子点火时从来没有假死过,一次带电插拔维宏卡那根数据线,打了个火花烧掉了,然后又150元买的维宏卡等离子点火时假死过好几次,不想重启,需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再启用它,才又有用。其他的东西都没动过。另外感觉最关键的还是电源,主要是电脑电源,电脑是信号发源地嘛。我用的电脑电源是航嘉冷钻的(本地买的),无论接200元的驱动器,还是几十元的6560,步进驱动器电源500多的也用过,90元的杂牌也用过,反正是没碰到步进自个动的问题。变频器是简易版的不到300元的,干扰很大了。显示屏看到条纹了

网友C:
为啥我运气这么差,没遇到干扰呢?
我的驱动板、变频器都装在电脑机箱里,没有用任何屏蔽线。
接口板与驱动板之间的线是在网线里抽取出来的单股铜线。
步进电机的供电线是用多芯0.15mm的信号线凑合的,用2~3根芯并联以加大导线截面积。
变频主轴供电线是3芯电脑电源线做的,串了一个磁环,绕了大概20多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运气这么差,没遇到干扰呢?
我的驱动板、变频器都装在电脑机箱里,没有用任何屏蔽线。
接口板与驱 ...

因为你的电脑电源也是航嘉的冷静王系列,哈哈,

网友:
等更新,继续学习.....

楼主:
其实可以把整个系统比喻成人体一样,系统运行稳定就如同一个没病的青壮年,干活稳定,效率高。但是同样道理,如果有人发烧感冒头疼什么的,也不是说不能跑步干活,只是跑的慢,效率低,强行快跑就容易倒下。即使缺胳膊少腿的人也不是说不能移动,但失步,爬行,看起来极不协调的情况肯定难以避免。所以整个系统和谐运行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自身的原因,把种种现象归罪于或者归功于某个部件这是不太妥当的。不管那种零件,发挥其优点,避开其缺点,才能另其更好的工作。零部件的选择,电流电压的调式,工作点选择,位置摆放,抗干扰的措施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步进工作方式和工作点不对就会出现震动及转速上不去以及发热严重等情况。其他方面没做好,不管什么屏蔽接地抗干扰措施都是没有用的。解决不了心里一急就会得出各种结论,如tb6560是垃圾,pwm调速干扰大,变频器容易造成失步等等。其实这都是自身功课没做好造成的。

网友:
MACH3要跑这么快不难。  跑F6500我的机器也能跑,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没这么干。

原因 是这样的。第一, 那个 MACH3有个问题,就是把直线交叉的这些什么锐角呀, 直角呀这些角, 会变成圆角, 跑得越快, 加速度越大越明显, 除非你设置为精确停止, 但那个速度慢得可以。
第二, 你跑这么快, 要多快的主轴? 要多厉害的刀? 这么跑快, 0.1的刀就是雕木头也要断。

第一点,可以用维宏卡解决, 用维宏可以在跑很快的情况下,不把转角变圆, 但是在16细分下, 维宏最大就能到F4000多。 不过我也没有用到这么快过。  主要原因是由于第二点, 你跑这么快,那个刀受不了。

楼主:
以前没有注意到所谓的高F值、高加速度MACH3会出现直角变圆角的问题,今天下午下班回来本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态度,专门去试了试,F4000,加速度1000,一个正方形和一个菱形,好像没有出现什么直角变圆角的问题。所以说系统稳定性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正方形

楼主:
这个是菱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