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意见想做个空气过滤器

楼主(2013-02-24):
地处世界上最污染的城市,没办法就自己想办法做一个吧,网上看了好多结构要么需要昂贵的滤芯,要么高压静电臭氧啥的清理起来麻烦,最主要造假太高,俺承受不起。借鉴一款德国的水过滤净化器名字叫文塔好像,看他的结构自己设想也做一个,还只是处于设想阶段,大家多提意见来帮我完善,取材以方便为主整理箱一只,有dell的涡轮风扇一只24V电源一只作为空气的循环动力,风扇做一个接头没入水箱中,空气通过管子上的细孔与水混合,干净空气上升后排出。以后只要定期水洗即可,画了个简图大家看看,如果这东西可行,有大把的市场的有要批量生产的联系我哦,哈哈。

风机的循环量是不是够?水管打多大的孔合适方便水与空气的充分混合又尽量不要对鼓风机的空气造成阻碍?水管在水中多大深度合适水管是否能克服水的压力水深肯定过滤效果好,还需要考虑水的损耗?噪音控制及耐用性如何做好了肯定是长期开机的?这些都需要大家指点。先谢过!顺便发个恐怖的现在实时的污染图给大家开眼。

网友A:
你这个设计有点问题。。

风口插在水里面,需要很大的风压才能吹出气体来。。。你那个小扇子是不行的。。

而且除尘需要接触面积足够大。。。

建议用直径比较大的低速大叶片风扇,保证风量大,静音。。。另外过滤用多层循环喷水的帘子,帘子的结构可以参考冷风机水帘,或者发动机滤芯之类的,,这类东西孔径都比较大,方便空气流动,切接触面积也很大。。建议参考冷风机的结构来做。。。。。帘子可以换下来洗,,。。

网友:
其实最省事最干净的应该是静电除尘吧。。。。

网友B:
这个 不行的,已经有多 人实验过 ,包括我 在内,空气经过水的 时候 是 一 个 大气泡,只有及其微量的灰尘被吸收,这样还不如用大客车或者大拖头的空气滤清器改装的效果和节能性好,应该用网式滤清把几微米的 过滤掉,再用一根管,管里隔一个小距离就一 个水帘,空气经过那跟管后细微的颗粒被水清洗,最后一个带温度加热的碳罐,把水汽和有害气体吸收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不行的,已经有多 人实验过 ,包括我 在内,空气经过水的 时候 是 一 个 大气泡,只有及其微量的灰尘被 ...

看帖不仔细,不是一根管子插到底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管子上打足够多的小孔可以吗?想达到空气出来是类似淋浴莲蓬头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设计有点问题。。

风口插在水里面,需要很大的风压才能吹出气体来。。。你那个小扇子是不行的。。 ...

扇子是坛里收的可以当鼓风机使24V四十瓦左右,静音是肯定的,就是箱子的共振可能没法解决。

楼主:
最后的验证是肯定的,综合大家的意见以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帖不仔细,不是一根管子插到底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管子上打足够多的小孔可以吗?想达到空气出来是类 ...

这玩意有成品。。就是养鱼的丢水里面增氧的头子。。。

网友:
搞静电除尘吧,原理不复杂
一套高压板,几片电极就好了。

网友:
我做了一个,效果不错,耗材15元/套,就是噪音有点大,转几个图片到这里,具体内容请移步电子论坛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852&extra=page%3D1

网友C:
我见过的除尘方法有旋风除尘法和布袋除尘法,还有湿法除尘,就是用喷淋系统除尘,具体方法可百度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的除尘方法有旋风除尘法和布袋除尘法,还有湿法除尘,就是用喷淋系统除尘,具体方法可百度一下

这些方法都是工业用途,风速十几米或者几十米才有效,不适合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方法都是工业用途,风速十几米或者几十米才有效,不适合家用

看那AVC的涡扇尺寸大小就知道工作状态叫声会嗷嗷的。

网友:
楼主如果要求不是要求太高的话建议考虑惯性过滤的方法。

网友D:
其实如果不是出于兴趣的话,建议直接买美的净化器,型号是KJ20F-NB,纯HEPA过滤,没有臭氧的问题,现在特价只要288,HEPA滤网到网上订做一套是130,10套以上115,效率比我自己做的高5倍左右,睡眠模式没有声音,可以保持净化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成品。。就是养鱼的丢水里面增氧的头子。。。

这就不高兴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如果不是出于兴趣的话,建议直接买美的净化器,型号是KJ20F-NB,纯HEPA过滤,没有臭氧的问题,现在特价 ...

不想搞滤芯的,再便宜都要换,另外功率太小了,我这准备长期开一百多平米

楼主:
还有一个想法,做成进口小中间大使空气速度降低用喷头喷水进行喷雾除尘,可以多做几级出口再回弯改出去,进口可以用汽车用的滤芯粗过滤,问题是体积就大了还要加水泵,清洗起来也复杂了。

网友E:
如果喷水降尘湿度怎么办?

网友F:
我没明白,防毒面具一样戴还是一间房子装一个?

流量不一样成本差距应该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喷水降尘湿度怎么办?

第一我们这里是有名的干燥,冬季春季秋季要加湿,今年稍例外一点点,最后出风口可以用旋风的集尘器处理一下如何?喜欢湿润一点的空气,冬季家里老是26度,地暖开阴面关阳面的结果,都要打开就烤熟了。开始最高一次33没办法开窗户,第一年冬天可受了罪了后来总结就关阀门停暖气。     我这有远大新风机的原理图,那个太复杂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想搞滤芯的,再便宜都要换,另外功率太小了,我这准备长期开一百多平米

1百多平米2台美的够用了,不用换耗材的,而且能处理PM2.5的方法只有静电,但那个会产生大量臭氧,说好听叫负离子,其实浓度太高是有毒的。旋风式的我也尝试过,对PM2.5无效,只对大颗的扬尘,象工地边上汽车开过的那种尘才有一些效果,而且体积要很大,噪音也很大。喷水喷雾的没有2米直径,3米高的尺寸,基本不用考虑,网上倒是有一种7层或者12层水幕的空气净化器,我买过一个,用灰尘传感器测试一下,没有任何效果,当天就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没明白,防毒面具一样戴还是一间房子装一个?

流量不一样成本差距应该很大吧??

门窗做密封处理下,放在房子中间或挨屋循环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百多平米2台美的够用了,不用换耗材的,而且能处理PM2.5的方法只有静电,但那个会产生大量臭氧,说好听叫 ...

你搜索一下文塔的空气净化器,自己做那个轮子有点复杂说白了就是增加空气和水的接触面,原理应该一样。

楼主:
实在不行我就装个远大的新风机得了

网友:
找到了一个文塔的介绍视频:http://video.sina.com.cn/v/b/19590784-1599210587.html

从这个视频里介绍的结构来看,这个对PM2.5的净化效果应该非常不明显,因为它的接触面积比水膜式净化器还小,下面是2种水膜净化器,机器里有一个多层的离心式甩水部件,空气从上到下通过多层水膜后再出来,我以前也想买不用耗材的净化器,找到了这种,买过下面那个红色的,经测试没有任何效果,注意,不是净化速度慢,而是没有任何效果
文塔那个是不是德国的都很难说,可能是国内人编造的,这种事情见得多了,不能不提防,以它的价格,买HEPA滤网给美的的机器,3个月换一次,2台机器够用5年,1台机器够用10年。而且HEPA现在有可以水洗的,可以重复使用10次,价格会越来越低

网友:
这个是远大新风机的介绍,里面有静电除尘,会产生臭氧,也有HEPA滤网,使用费用更高

http://wenku.baidu.com/view/e98ebf010740be1e650e9a96.html

另外,可以看看这个,原来想买远大的,看了没兴趣了

远大空气净化机臭氧浓度超标 再度登上黑榜
http://news.china.com.cn/txt/2011-11/07/content_2384718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