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p 适合的BLHeli程序电调配置

楼主(2013-02-24):
小弟的mcp 最近飞一会儿就没力了 大约也就1、2分钟  不知道是不是电调设置的问题,请各位大大给个mcp的电调设置图呗,多谢了 我现在的设置如下图

网友:
同求,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力了

网友:
我的问题是飞一会儿会突然断电,估计要重新焊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有好心人给讲解一下吗 我这样设置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用tx模式的时候  油门向上推,转速慢慢加速,当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电机停止转动 然后过一秒以后又开始转,如此反复。。。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按聪少的设置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聪少的设置应该就没问题了

你有聪少的设置吗?能发给我下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聪少的设置吗?能发给我下吗 谢谢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3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327

那是scp使用的。。。。。mcp的话要改哪些参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scp使用的。。。。。mcp的话要改哪些参数呢?

一样的,升级最新的BLHELI程序,再用这个设置,很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