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KDS 820陀螺仪

楼主(2013-02-24):
我看网上的视频,
陀螺仪
接电后红灯闪烁,然后常亮。可是我的闪完了就黑了,有木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啊

楼主:
控用的是天地飞6C,难道是不兼容吗?- -!打方向舵的话尾舵机有反应,但是摇机头的话就不会动。。。。

楼主:
大神呢T^T

楼主:
似乎是要设置成AVCS模式?天地飞6C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锁尾
貌似要在什么AVCS模式,可是没说怎么调到那个阿。是要在控上调吧,天地飞6C不支持吗?

网友B:
AVCS模式,可以试试反向感度通道,之前用RD6000这样调整的

网友:
锁尾模式没有开启,所以黑了,飞也是一样的,只是会有风标效应

网友C:
不是锁尾模式

楼主:
对啊就是没在锁尾模式上,要怎么开那模式?我摆动机头尾舵不会动

网友D:
看说明书

网友E:
没有单独的锁尾模式就试试调感度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