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首飞1.4米塞斯纳摔机断机翼,粘好后今天爽飞3个起降

楼主(2013-02-24):
昨天发了感觉模拟器和真实飞行的感觉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么一篇帖子,大家给了不少建议
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想到底原因在哪,操作失误?高度太低?心里紧张?也可能都有,毕竟第一次飞,以前玩的都是比较“接地气”的玩具,从未有过这种紧张与刺激的感觉
摔断的机翼用那个泡沫胶粘好后还挺牢固,感觉飞行的话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说实话,经历了第一次而且是首次破坏性摔机后,心里有点儿矛盾,就说一个空机两百多块钱也不算贵吧,但是总摔也受不了啊,关键是到了飞场,准备了半天后,上去几十秒,pia,下来了...坏了...白折腾一趟
所以昨天就想啊,要不先弄个飘飘机练练,但后来吧,嫌麻烦,心想反正这个这个也摔了,学习总是要交学费的......总结了经验教训后,就想继续去试试,于是乎,下午又来到了昨天的飞场,风还是有一点儿,不太大,但是还是有,准备完毕后,把这个少了整流罩的飞机带入跑到,做好准备,我足足站在那原地不动准备了2分钟(就是心里紧张),然后一咬牙,加油,起飞,飞什么航线什么的都扯淡,控制住别掉下来先,然后绕场地,反正吧,七扭八歪的飞了三四圈,有险情,但都救回来了(这部分少不了模拟器的功劳,虽说实际飞行的感觉差别比较大吧,但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找机会降落,很平稳(虽然方向很偏吧...)手直哆嗦啊,说不紧张那是扯淡,感觉飞机重心有些偏后,调整了调整又继续飞了两个起降,七扭八歪吧,但能控制住了,算是不小的进步吧,鼓励一下自己,哈哈,最后一次由于前起落架本已经松动,降落的时候有点儿快了,直接摔折,不过飞机没有任何损伤,拆机打道回府

接下来想办法把前轮修复,下周天气允许的话继续练习,不断进步,哈哈

网友A:
恭喜恭喜 进步很大

网友B:
LZ很乐观,很多人都有炸鸡的惨痛经历。就像本人永远忘不了17年前的飞滑翔机那次炸鸡一样……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模拟器可以用……

网友C:
还是 多练模拟器。虽然模拟的观感和手感都和真机有差异。但是熟到一定程度,首飞不炸机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D:
与楼主有同感:
昨天首飞,是最好飞的翼龙三通机。
起飞:没有想像中(模拟器中)拉起来有那么快,但还是拉起来了。
转弯:还行,我看见有一旗杆,满操场就一旗杆,……
结果:桨掉下来了,没坏;水平尾断了;垂尾下面撕开;主翼有两处破损……
感想:感情这飞机还挺经造的!

网友E:
你厉害哦,我都弄了三架飞机了,一次像样的也没飞过

网友F:
LZ有进步哦,飞起来了就好,慢慢找感觉,要慢慢的让飞机听你的话,而不是它想往哪你迁就它,先练习绕圈,然后航线有一定感觉以后尝试各种不同的舵效,比如:体会副翼转向和方向舵转向的区别、副翼转向时用方向舵补偿高度什么的。最重要的还是降落,记得我刚飞那会,好小子和塞斯纳专门抽出时间只练降落,起飞以后最多绕场一周就降落,慢慢找平稳、像真的手感,原来是降下来就行,跑好远去捡,慢慢给自己增加难度,降落点离自己越来越近,最后不超过10米。再说一点注意事项,飞机要在自己前方上空飞行,忌过顶、到后脑勺去飞,也不要以自己为中心绕圈飞。
祝早日上手,飞行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 进步很大

感谢感谢,还需要多多的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很乐观,很多人都有炸鸡的惨痛经历。就像本人永远忘不了17年前的飞滑翔机那次炸鸡一样……那个时候根本没 ...

科技进步嘛,可以尽量的降低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不过很佩服前辈们的执着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 多练模拟器。虽然模拟的观感和手感都和真机有差异。但是熟到一定程度,首飞不炸机也是很正常的,

是的,帮助还会很大的,在模拟器里也是炸了无数之后才能基本上自由的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楼主有同感:
昨天首飞,是最好飞的翼龙三通机。
起飞:没有想像中(模拟器中)拉起来有那么快,但还是 ...

哈哈
这飞机的下场有时候也得看命...有的摔好多次也没有大事,有的一下就粉碎...多多练习,喜欢这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厉害哦,我都弄了三架飞机了,一次像样的也没飞过

继续加油~一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有进步哦,飞起来了就好,慢慢找感觉,要慢慢的让飞机听你的话,而不是它想往哪你迁就它,先练习绕圈,然 ...

谢谢分享经验,很有帮助,再多练习练习,尽量每次都能稳定一些,降落这个步骤确实是需要很多练习的,克服心理的恐惧也很重要

网友G:
恭喜恭喜!能持续留空就能慢慢找到感觉,就能不断进步!
我也是刚刚从模拟器转真家伙,累计飞行小时数不到4小时。模拟器和实际情况最大的差别就是,模拟器不能模拟自然环境中风的情况,不论是侧风还是风切变,都和模拟器天差地别,还有就是模拟器的飞机都是调校到最佳状态的,真实世界里,飞机装好了不代表就好飞,新机装好第一次上天干的活不亚于新机型首次试飞,天知道会出啥情况,能把飞机带回来,才有进一步调整然后再飞的机会,这重意外情况的应变能力也是模拟器里练不到的。
至于心理压力问题,前几次飞,我都是做好心理准备,飞机从车里搬出来的时候,就当它已经炸了,反而就不那么紧张了。一点小心得分享,望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恭喜!能持续留空就能慢慢找到感觉,就能不断进步!
我也是刚刚从模拟器转真家伙,累计飞行小时数不到 ...

是呀,只有飞了真家伙并且能够在空中控制它了,后面的飞行才能够放松一些,要不然是真不敢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有进步哦,飞起来了就好,慢慢找感觉,要慢慢的让飞机听你的话,而不是它想往哪你迁就它,先练习绕圈,然 ...

说的好,经验之谈啊

网友:
找个老鸟用教练线带三,减少炸鸡

网友:
俺新手  已经炸了2架kt    便宜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