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旋转 求NAZA返厂检查

楼主(2013-02-24):
NAZA 自动旋转··
问题为:在姿态 GPS下 机子自己旋转 发现问题为4号电机 比其他三个慢 导致机子向右旋转

自己用排除法:
1、把其他3个电机更换到4号电机的位子 电机转速就是比其他三个慢 排除电机问题造成
2、更换4号电调 以换两个全新的电调 发现问题还是存在
3、4个电调以多次做油门校准 问题依然存在
这样就剩下NAZA主控的问题

  求NAZA 反厂检查

网友A:
我赌5毛 DJI会让你先找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赌5毛 DJI会让你先找代理

找代理也没用啊··该换的也换了·现在就NAZA 换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代理也没用啊··该换的也换了·现在就NAZA 换不了啊·

因为要换也是通过代理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要换也是通过代理换

我只想检查下时不是NAZA 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想检查下时不是NAZA 问题啊·

可以联系代理商返厂检查;
另外,一些自旋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电机轴之间的不平行造成的,这块您也看一下。

网友:
问问汪涛怎么说

网友:
DJI才不理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