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心血来潮,做了个机机,求前辈给个暴力点的配置~~!

楼主(2013-02-24):
新手入魔第一次做机机,正月初10在淘宝上购入一堆东西,等啊等,今天终于快到了,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了,
心血来潮,找了两块KT版,做机机,
      由于第一次做,没什么经验,废了一块板子,第二次做,小心再小心,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天工夫,做好了,翼展115CM的飞翼,重量不详,重也重不到哪,
  上图,做的时候忘记拍过程了~!~

  顺便问一下,这机机要用多大的浆和电机?本人已购入好赢40A电调和11.1V   2200   30C动力电,

本来想做翼展120CM的,结果裁切KT板的时候,裁歪了~~只能做115CM的了~~!
望前辈给个暴力点的配置~~!

网友A:
三角翼太正了吧,后掠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翼太正了吧,后掠会不会好点?

刚刚入魔,一直在论坛潜水,第一次做机,
这个机机没图纸,自己看着样子自己画的图纸,
后掠的飞翼,KT板不够,做第一个机机做坏了~~尺寸不够后掠了~~!

网友B:
肯定飞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入魔,一直在论坛潜水,第一次做机,
这个机机没图纸,自己看着样子自己画的图纸,
后掠的飞翼,KT ...

常规布局比较稳定,三角翼会很灵活而且重心不好调(当然调好了很好飞)而且还不是你这种正三角形看起来好奇怪,没看到舵面。新手还是不要玩后推动力的好,会坑爹秒炸没信心的,找图纸慢慢做吧,大师级才能自己设计一些奇葩创意飞机而且飞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布局比较稳定,三角翼会很灵活而且重心不好调(当然调好了很好飞)而且还不是你这种正三角形看起来好 ...

哈哈,舵面还没来得及装,就拍照了,第一次做,自己对这架飞机也不是很满意,
炸鸡不怕,炸了再做 ,呵呵,但也要谢谢你的提醒哦~!~!

楼主:
这鸡鸡用kv2200配6寸浆行吗?

网友:
新手的话,最好不要先飞这类飞机,除非模拟器上已经练到滚瓜烂熟只是没玩过真机。如果动力还往暴力去配的话,只怕会更惨。XXD 2212 kV1900电机,EMP 6×5E桨应该是足够用了的。

网友:
看来你潜水时间不够啊。继续吧

网友:
XXD2218 KV3600  4.75X4.75的浆 爽到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飞不起来

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重心调不好直接秒炸!

楼主:
调重心不难,难的是我遥控不会用,,th9x正在研究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重心不难,难的是我遥控不会用,,th9x正在研究说明书!

飞翼类的飞机重心还有推力线的角度调整比较重要,弄不好的话很难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翼类的飞机重心还有推力线的角度调整比较重要,弄不好的话很难飞的。。。

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导

飞翼的俯仰相当灵敏,如果重心和推力线有误的话你就等着飞机在天上抖激灵吧。。。很有可能前一秒飞的还好好的,突然就会栽下来,计算好重心位置,推力线的延长线应该穿过重心。

网友:
好机是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