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气门芯解决虚位方法改进

楼主(2013-02-24):
以前看到过有人把气门芯套在主轴上来消除虚位。但要保证切口和主轴轴线垂直不太容易。这两天fp返厂没飞机可飞了就把911拿出来折腾一下。其实方法也很简单,一把小刀就搞定了。这个方法我就改过一架911,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真的可行。大家一起试试看吧。1.先剪一段气门芯,比需要的稍微长一点。靠近斜盘的端有点斜问题不大。
2.把主桨,尾桨都拆掉后稍微推点油门。把刀放在要切的地方。慢慢切断就可以了。
注意
1.不要太用力,防止气门芯变形。
2.刀尽量和主轴垂直,在切的过程尽量不要动。
3.有点偏也没关系。因为主轴比较细,刀刃和气门芯的接触基本可以看做一个点,类似车床那样。(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整个过程应该是连切带磨的。

网友:
911改车床的好办法!

网友:
我已经改过了,飞机老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