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装一台450入魔,接好接收后却打舵不正常,大家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新问题来了)

楼主(2013-02-24):
先上一张图,接线按说明书接的

我是美国手,现在的情况是:

右手上下摇杆,是下面舵机运动,这个应该是正确的吧?

右手左右摇杆,只有左前舵机运动

左手上下摇杆,只有右前舵机运动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大家给指点下是哪里有问题?   陀螺仪是GY650

还有我用v120d02s 动摇杆都是3个舵机同时运动,我是有副翼的450这个能实现3个舵机同时运动吗?

大概问题已找到,是控的十字盘模式设为120度模式

问题已经全部找到,1和2通道换下,然后6通道反向,就正常了

新问题来了:

设置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均没用,就像是玩模拟器一样,你在控上设的曲线没用
我说下情况,我是用的d7e 配的 rx801 结果不兼容(不知道大家有这样搭配试过没)
然后我就把d7e刷了deviation固件,现在不知道会不会还是控和接收的兼容问题,还是说有其他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三个舵机动

网友:
舵机连陀螺  舵机应该同时动

网友:
控里设置一下反向看看

网友B:
你是不是设置的模式不对啊?要把十字盘设置成ccpm模式,才能混控,三个一起动,如果方向不对,在反向里面设置一下,一个个试,总能搞对方向

网友:
我研究一天啦,终于把成果告诉你,你把十字盘设成普通,就行啦千万不要用CCPM模式,你会死的很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三个舵机动

错啦,打左右时只有两个舵机动

网友:
恭喜进步,以后装飞机都会接线了。其实这个问题不该问的,应该先琢磨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啦,打左右时只有两个舵机动

对对对。。你说的对

网友:
控的十字盘是普通模式
650是CCPM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