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后的问题,望解决

楼主(2013-02-24):
我有一个9g电机,在使用时短了2根线,自己用0.2MM的线绕了,在试时,电机在高速时有卡的现象,低速没有卡的现象,问问懂的,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用原来的线绕就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原来的线绕就不会有这问题

能讲讲原因,为什么高速卡,低速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讲讲原因,为什么高速卡,低速不卡?

我在自绕光驱电机时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什么原因不知道,但如果线径合适的话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网友:
想了一会才理解,不是什么"短"了二根线或少了二根线,应当是'断"了二根线,没有按原规格重绕,是用0.2mm线绕上的。是三相绕组不平衡的原因吧,不通电不表现出来,电流小表现微弱,高速电流大的时候各相因电阻不同而产生的电压差就明显了,因线圈包围面积差而产生的反电动势(即使匝数相同)差也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