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发动机做的固定翼为什么老是抬头啊 加油的时候更厉害

楼主(2013-02-24):
50元发动机做的固定翼为什么老是抬头啊 加油的时候更厉害

网友:
这吊机水平世界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

重心 向前了还是向后了?

网友B:
静止时如果挂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那么你的鸡鸡中心已经调的很好了
至于加油时抬头,可能是拉力线有偏差
实际上,这个机型的飞机,拉力线偏一点点影响不大,像塞斯那,好小子,微风,m60这样的。一般没有人把飞机这样吊起来推油门实验的
直接出去飞吧,如果练习机技术还行的话

网友:
拉力线不对吧!

网友C:
看了你的升降舵,一直在推杆状态。什么原因?
如果你这样去外场飞,直接就是插地。
重心大概在3分之一处,要实际飞了再细调,这样在家里调不出什么效果的。
还有你这发动机,不要浪费了宝贵的运行时间,说不定你调好了,发动机状态已经步入老年期了

网友D:
这个测试没任何意义.
先测试静态平衡:机翼前向后三分之一,手指拖机翼两边,如果机身水平,说明静态水平没问题.加满油试.
然后就是出去飞:看你的主翼上攻角不小,发动机应该有一定的下拉角,如果没有下拉角,在飞行的时候,加油门抬头,收油门低头.还要有一定右拉角,要不飞机会一直向左自动打副翼(反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止时如果挂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那么你的鸡鸡中心已经调的很好了
至于加油时抬头,可能是拉力线有偏差 ...

谢谢了 辛苦好几个月 就怕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测试没任何意义.
先测试静态平衡:机翼前向后三分之一,手指拖机翼两边,如果机身水平,说明静态水平没问题 ...

谢谢了  学习了 辛苦好几个月 就怕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升降舵,一直在推杆状态。什么原因?
如果你这样去外场飞,直接就是插地。
重心大概在3分之一处, ...

是的 如果我不推杆 抬头更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辛苦好几个月 就怕炸啊

我的比你辛苦多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293

网友F:
有两个可能,一中心靠后造成,解决方法是空油时机头向下大概一两度。第二个可能是拉力线的问题,解决方法是下拉,一般2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 向前了还是向后了?

抬头的话是靠后了

网友D:
辛苦正常,偶装了十来天的固定翼,第二个电就炸了.
原因是升降舵臂忘记上螺丝.正飞呢,舵臂脱落.无法升降,炸树叉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辛苦正常,偶装了十来天的固定翼,第二个电就炸了.
原因是升降舵臂忘记上螺丝.正飞呢,舵臂脱落.无法升降,炸树 ...

这么不小心 炸了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两个可能,一中心靠后造成,解决方法是空油时机头向下大概一两度。第二个可能是拉力线的问题,解决方法是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比你辛苦多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293

漂亮 比我的强多了

网友:
弄把小点的螺丝刀插在机头上! 要是还轻 就弄个大点的! 明显头轻

网友:
看飞机的布局估计是尾重头轻的情况居多。

楼主:
天哪 有点晕了  更不敢试飞了 主机翼是20CM  重心在前边6.5CM的地方对吗

网友G:
机翼的仰角太大了

网友H:
飞吧,没问题的。

网友I:
挂绳子的方法测飞行时候的重心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翼的仰角太大了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挂绳子的方法测飞行时候的重心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吧,没问题的。

网友:
貌似迎角太大了

网友(2013-05-03):
用绳子挂住测试的方法必然导致抬头,和下拉及迎角关系不大。

网友:
机头短,重心偏后
发动机下拉不够

网友:
我测量固定翼重心的方法,飞机油箱要有半箱以上,吊绳固定在机翼前3分1处,机头应该是向下低大概10度,这样你飞飞试试绝对好飞,头重了不要紧最起码好控制,头轻了都没办法控制!还有感觉你的机翼上攻角有点大这样推油门肯定会抬头,目前你最主要的是把重心调整到低头的状态,再试飞

网友:
主翼的功角你可以先不管他,我对比了你的升降舵不是很明显,就是有点功角也没事,好多滑翔机都有一定的上功角,直接调好重心试飞,飞前仔细检查一遍看各零件,舵面,等是否有松动

网友(2013-06-07):
请问下你用根线拉着它。你还想它怎样。
要测试先地上滑跑。离地一点试试

网友:
没做拉力线

网友:
在0:09的时候看升降舵就会明白了!

网友:
油机宁愿前面重也别后面重。

网友:
上面有线,,,,

网友J:
肯定要抬头,这个时候是飞机围绕一条线做圆形飞行,肯定是抬头啊。到外面去实验。其他模友都给了很好的建议。

网友K:
我也有这个鸡鸡!但飞不上!动力太差!你的15级配多大的浆?

网友L:
这样试验就是浪费时间和发动机寿命,根本得不到你想要的数据!你吊线肯定是吊在机身上部,高于重心,而接力线低于吊点,抬头毫无疑问!如果将吊线绑扎在重心上,试试拉力线倒还有点说头!可这个重心要是知道还用得这样干?如果是害怕炸机,找个大操场,来个线操纵,圆周滑跑及拉杆抬抬头,这才是测试的正确办法之一。

网友M(2013-07-15):
重心向后了吧

网友N(2015-06-18):
啊 加油的时候更厉害

网友O:
出去飞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