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知道这尺的名字

楼主(2013-02-24):
想买这尺,不知道尺的名字,找了很久也没有在网上找到,只有求助坛里朋友,谢谢

网友:
组合角度尺

网友:
好像在某宝上看到过

网友:
你应该学习一下神油把这个帖子的标题改一下:十道考题,看谁是真正的机械高手?

网友:
这个像是测量直径的吧

网友:
这种尺叫分中尺

网友:
这种不便宜呀

网友:
自动找中心尺也可以,它通常是组合角度尺中的一部分。图上这个角铁叉有个勾子勾住一把直尺中间的槽就可是实现归零,然后就可以去靠圆形工件,再就可以划针划出直径线,再转个角度又可以画出第二条直径线,交点便是圆心点。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p;cm_id=&pm_id=在淘宝上找到了组合角度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