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仍然没解决。大家来帮忙)这回费解了,主轴人有严重有干扰

楼主(2013-02-24):
主轴一开,yz轴电机就受到干扰,会随机误转,但是这回我已经把主轴交流电线的线路分离出来了,主轴电线根本就没有和其他线放一起。

费解得很。。。

网友A:
变频器底线单独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底线单独下地.

没有变频器,直接一个可变硅电路作为主轴开关,控制交流串激吊磨电机,难道是可变硅电路对电箱里面的电机信号线产生了干扰。。。

网友A:
电脑到驱动器的线用屏蔽的和驱动器壳体连接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到驱动器的线用屏蔽的和驱动器壳体连接下地.

并口线好像没有屏蔽的沃

另外我把可控硅开关拆下来了,问题依旧,不是这个原因,难道问题的根源在电机,转动产生干扰,那为什么x轴不受影响呢??

网友B:
碰见鬼了哈,开个玩笑

去淘宝买个共模电感,普通电源滤波器不一定完全有效的,加到电机前边,记住要20圈左右的,圈数少了,不管用;

接地什么有时候都不好使。 你这个是传导干扰。

我至少有几种解决方法。上边告诉你的是最方便普通用户解决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到驱动器的线用屏蔽的和驱动器壳体连接下地.

假若要diy屏蔽线的话,问题来了,

1。接地是哪一个地,220v插座的地线还是接电脑5v电的阴极
2. 屏蔽材料应该用铝箔,还是细铁丝??

网友:
是电机产生的干扰吧,按照六楼说的做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见鬼了哈,开个玩笑

去淘宝买个共模电感,普通电源滤波器不一定完全有效的,加到电机前边,记住要20圈 ...

怎么加?

共模电感应该是4条线,怎么连结??

为什么是加到电机电源线电机处,而不是驱动器信号线??

楼主:
没有人回答了,屏蔽层接地是接到交流电的地线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碰见鬼了哈,开个玩笑

去淘宝买个共模电感,普通电源滤波器不一定完全有效的,加到电机前边,记住要20圈 ...

电脑电源里的那两个电感拆下来 用在电机线上能起到消除干扰的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若要diy屏蔽线的话,问题来了,

1。接地是哪一个地,220v插座的地线还是接电脑5v电的阴极

在地上打根铁钎.还有就是按照六楼说的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上打根铁钎.还有就是按照六楼说的做一下.

并口线包了铝箔并末端接地后,电机误操作更多了,该方案失败。。。。

但是,不接信号线的话,电机没有误操作,所以。。。。。问题出在信号线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口线包了铝箔并末端接地后,电机误操作更多了,该方案失败。。。。

但是,不接信号线的话,电机没有 ...

如果你住的楼符合规范,应该带地线.还有就是缠绕的铝箔要接到电脑机箱再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脑电源里的那两个电感拆下来 用在电机线上能起到消除干扰的作用吗?

可以的, 原理相同,但是效果是否能满足要求,需要测试;

需要测试的原因很简单,水能灭火,谁都清楚,但是如果整个房子着火了,你拿一杯水去灭火, 肯定没有效果。

即使一杯水没有能灭火,你也不能否认水不能灭火, 至少你的处理方向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原理相同,但是效果是否能满足要求,需要测试;

需要测试的原因很简单,水能灭火,谁都清楚, ...

这个传导干扰是可能是通过火零地线传播??

网友:
干扰源是主轴,你要从源头治理。
接地不是接到交流电的零线,也不是简单的接到大地,机壳和屏蔽线及开关电源接地线可以连在一起接入大地。接地线不一定是低压直流的负极。
以上是我的理解,我是电子白痴,请高人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传导干扰是可能是通过火零地线传播??

传导干扰是通过电源线(火线和零线)传输的.你的很可能是主轴电机产生的辐射干扰.
地线接的不合理会加重干扰.
你的主轴电机产生的强干扰,通过电源线产生传导干扰同时也会把电源线作为天线辐射干扰.
你用的要是串励电机,试着加电容看有无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原理相同,但是效果是否能满足要求,需要测试;

需要测试的原因很简单,水能灭火,谁都清楚, ...

使用你的方案失败了,心里感觉有点用,实际上可能不明显

是使用得共模电感大概20圈吧,具体是多少,数不出来
另外,我在电机两端并联0.33uf的电容
并联[2700pf~地线~2700pf]电容
串励电机电刷转子并联2nf电容
最后买了个小铁壳,把可控硅开关和以上电路放入铁盒,铁壳接地,放置于电机旁,距离并口信号线和电箱有一米距离

后来把自制铝箔屏蔽并口信号线的另一端连接到电脑机箱,做成双端接地,这样好了一些。

但是误转时强时若,仍然没有消除。。。如何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导干扰是通过电源线(火线和零线)传输的.你的很可能是主轴电机产生的辐射干扰.
地线接的不合理会加重 ...

我使用了共模电感和电容,效果不明显(具体方案看上贴)

最后使用导线把机箱和铝箔屏蔽线连接,双端接地,好了许多。

但是,误转没有完全消除,仍旧肉眼可见。。。如何是好?

楼主:
发觉问题所在了,电机电源接入点(零地火)在电箱里面,电箱里电线大概20cm,电磁波可能通过这一小节发射,并在电箱里产生类似微波炉的效果,我把主轴电源接入放到电箱外,问题解决。感觉是不是应该分成2个电箱,一个处理交流电,把开关电源等放里面,另一个处理信号,把+5+24v的放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了共模电感和电容,效果不明显(具体方案看上贴)

最后使用导线把机箱和铝箔屏蔽线连接,双端接 ...

最好使用导线把机箱和铝箔屏蔽线,驱动器外壳连接,用机箱端接地.
电感和电容用金属罩并连接电机壳,用另一根粗线接地.
电箱内的主轴电源线走金属管或加金属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使用导线把机箱和铝箔屏蔽线,驱动器外壳连接,用机箱端接地.
电感和电容用金属罩并连接电机壳,用另 ...

还是没能完全消除干扰,手触摸一段时间仍然能感觉到误步,感觉干扰来自主轴串激电机的电源线,因为,把电机电源线从远端独立插座插到另一个插座(就是电脑和开关电源用的插座),干扰大增,这个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因为
我整个开关电源都已经移出电控箱,并口线用铝箔作了仔细的电脑端接地屏蔽,串激电机作了抗干扰电路并置于铁壳中(虽然没用),可能是电机的干扰频率范围太宽太杂了强度太大了

这种电机电磁波辐射这么强,还能沿电源线传播,我感觉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网友D:
电机电源加滤波器试试  串激电机电磁干扰厉害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电源加滤波器试试  串激电机电磁干扰厉害得很

该使用何种滤波器。。

网友D:
EMI滤波器应该就可以,也不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I滤波器应该就可以,也不贵,试试

已经使用了滤波器的电路了,如下
是使用得共模电感大概20圈吧,具体是多少,数不出来
另外,我在电机两端并联0.33uf的电容
并联[2700pf~地线~2700pf]电容
串励电机电刷转子并联2nf电容

网友:
除了加磁环多绕圈数 ,还有就是lz是否使用了对刀块 如果使用了的话在对刀块的地端加一个开关 对刀时接通 G代码运行时候断开 可以有效的隔离主轴对接口板的干扰

网友:
在电机端再加个整流器试下.可以把干扰全隔在电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