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钎焊机

楼主(2013-02-24):
前几天在淘宝上买了一台6档的汽油钎焊机  今天用了磷铜焊条焊接铁丝 就是焊接不上,焊条溶解后不和铁丝粘合 加了硼砂后勉强焊接 但强度不好一掰就断 不知道是不是铁丝是镀锌的还是焊条选择错误 论坛里有懂铜焊 银焊的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我吗

楼主:
借用一下 论坛一位大哥的图片 就是这种焊机

楼主:
我用银焊丝 焊接自行车的条幅 焊接很稳当  但银焊丝价格贵啊

网友A:
要用含银的铜焊丝,好像是20%的银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含银的铜焊丝,好像是20%的银就很好了

大哥 百分之20的 焊丝很贵的啊  你有没有焊接过呢

网友A:
我手头有一大把这样的焊条,厂子里兄弟给顺回来的,

网友:
你的超作可能不太对,焊接用这种焊枪,要先把工件加热到了工件发亮的时候,用焊条沾硼砂,去触碰工件 焊条就会融化,焊接很好,如果工件不热你用焊枪去烧焊条,那么就焊不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有一大把这样的焊条,厂子里兄弟给顺回来的,

兄弟 你的条件真好  我没在工厂朋友  现在想学习焊接技术都没地方 只能在网上看焊接视频  你的车床什么型号的 我的车床是伟舜 210 的 现在还差铣床  手里有一台手工弧焊 氩弧焊两用机 250A 的 对氩弧焊一窍不通  常把工件旱穿

网友B:
呵呵 ,以前我学过银匠,知道这种焊枪的用法,我还做过好多这种焊枪,你还买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以前我学过银匠,知道这种焊枪的用法,我还做过好多这种焊枪,你还买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怎么做。

兄弟 你有没有焊接过 镀锌的铁丝啊  磷铜焊条是不是可以焊接镀锌铁丝呢

网友B:
完全可以,要用硼砂。磷铜焊条,要预热沾硼砂。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有 ,感觉温度不够 。焊接的时候注意给工件保温 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要用硼砂。磷铜焊条,要预热沾硼砂。

多谢 指点 我还有问题是 我买的磷铜焊条就是 修理空调管子的那种焊条  不知道是不是质量差还是焊接的过程中氧化了 焊接的地方好多黑色的东西 而且焊点里好多气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 指点 我还有问题是 我买的磷铜焊条就是 修理空调管子的那种焊条  不知道是不是质量差还是焊接的过程 ...

你说预热 是要把焊接的铁丝烧至通红 才可以吗 焊丝也要稍微加点温才能粘上硼砂的对吗

网友B:
我知道你说的是那种焊条,主要汽油的焊枪温度达不到,焊条的流动性不好,焊个小件可以,稍微大一点就不行了,200元去买个便携式气焊 ,用氧气和液化气的,焊铜焊条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说的是那种焊条,主要汽油的焊枪温度达不到,焊条的流动性不好,焊个小件可以,稍微大一点就不行了 ...

谢谢  我只需焊接一下铁丝的小件就可以  大件 我用手弧焊 或者氩弧焊了

网友:
想学焊接技术,到大街上逛不锈钢门窗制作的地方,就会遇到各种方式操作氩弧焊的,逛农贸市场可能遇到打银戒指的。网上看视频也不错。要看理论书籍,必须看。

网友:
如果你要光焊铁丝之类的用点焊机最好焊点小氧化小,参考我做的点焊机,我做的点焊机就是焊鸟笼用了。

网友:
焊的时候工件(要焊接的物体)必须烧到通红然后才可以上铜焊条来焊的,否则是焊不了的

网友:
用修空调的小气焊多好,一套不到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