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螺丝胶适合在电直上使用?

楼主(2013-02-24):
我在网上看到好几种螺丝胶,不知道哪种好用一些,厌氧胶与无氧胶有区别吗?

楼主:
272红色的可以吗?

网友A:
我在修摩托那买的271的红色,272应该也可以用,不过点一点点就好了重要的地方稍微多点。M2的螺纹千万别打太多要不然写的时候很头疼,我就因为打躲了写的时候拧断过好几个螺丝了。

网友B:
螺丝胶也是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入魔两年也没见过网上淘宝有提到螺丝胶的,现在看到了,对反桨安装也重视起来了,因此想是不是能用万能胶代替螺丝胶?也许在座的各位有这么干的?如有干过的还请指教一二!

网友C:
无非就是粘个东西,没有多大技术含量的,成分都差不多,质量自然也差不多,多上和少上一牙半牙的事

网友D:
我用的乐泰243

网友C:
再打个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