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帮帮我呀 急事谢谢了

楼主(2013-02-24):
今天刚装完四轴机架最大的问题是四个电机不同步,油门百分之十以上其中两个电机才转,是不是点调的问题呀,急呀装好了上不了天,螺旋桨还把手能上了,郁闷。
请朋友帮忙,谢谢了!

网友:
接上飞控之前,把电调连接到接收机上校准行程!!!

楼主:
本人新手如何校准,谢谢了。

网友:
看点调说明书,注意遥控器的油门方向,FUTABA的话往上是最小油门,往下是最大油门,我当初就是不知道这点,一直进不去油门行程设置
没设定好油门行程千万别飞,不然马上翻滚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新手如何校准,谢谢了。

电调说明书上有校准行程的方法

网友:
F的控新建模型后第一时间把油门反向

楼主:
谢谢朋友了,还有一问题四个电调如何同时校准?还是一个一个校准?感谢!

楼主:
一个一个校准,有并联线的话,可同时校准

网友A:
同上,FUTABA接收机插在第三通道,电调的白线端在最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上,FUTABA接收机插在第三通道,电调的白线端在最上面

一个一个校准没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一个校准没事吧?

没事,只是略麻烦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