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模拟器好用?

楼主(2013-02-24):
同上

网友A:
凤凰,3.0以上版本即可。
真机450的话,在模拟器里选择550,调好控上的油门螺距曲线,手感逼真!

网友B:
凤凰好用,调好了,某些动作基本和飞真机差别不大

网友C:
问品牌的话:
目前淘宝上有两种模拟器比较畅销
比较低端的SM600,价格便宜,100出头的价格。
支持破解版的凤凰和破解版G4
高端的SM2000模拟器,纯硬件支持最新版凤凰4.0,也就是说五大练习模式都可以用,还能联网升级
realflight G5中文版也支持,练习模式也可以用 价格比SM600贵几十块。
论软件的话
目前最优秀的也有2款
一个是凤凰phoenixRC
另一个就是realflight G5,G6
这两款都是全中文版本,比较逼真。

网友D:
深受sm600其害的撸过。如果真的打算玩下去,还是入个控+加密狗玩凤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