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级狂风飞带翼刀的1米4小赛

楼主(2013-02-24):
1米4的赛斯纳有大多数EPO赛斯纳的通病,头轻,风阻大,展弦比过大导致太飘,在强侧风及风切变条件下转弯容易导致单侧翼尖失速失去副翼舵效难以操控。根据这个特点,除了改后三点,机头配种150克,改大电池舱同时背两块3S2600,并适当高配动力以外,还有针对性地在机翼外1/3处按全弦长左右对称各加了一个涡流发生器,也就是俗称翼刀的东西,经昨天7级强风试验,抗侧风能力得到较为明显的提升,十分满意。

网友:
降落都成青蛙跳了,,风大了,看起来摇摇晃晃的,不好看

网友:
7级风...不过塞斯纳头轻这个问题我是深刻的体会过了...

网友:
我发现很多模友都在刻意夸大风力来凸显自己的操控水平,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风力的概念。在7级风里基本上人是站不住的,一架泡沫机居然能不被吹走,哈哈哈……

楼主:
我还是新手的说,总飞行小时数不到4小时,技术还有待提高。这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当天下午同一地点我还把一架95块的F3A飞进了海里。
因为风大,也许没有7级风,但应该总比2级要大一些吧。飞机落地时虽然地速很低,但空速还不小,机翼还有一些升力,所以一般重着陆能跳一两下的,变成跳五六下,觉得好玩,所以发视频分享一下,请勿见怪。

网友:
降落成这样也是要讲技术的~~哈哈!

网友:
听风声,应该最多5级风吧,塞斯纳适合无风或者微风,大风的情况下,我们都是选择在家看电视……
降落有待提高。

网友:
能发一下你装翼刀的赛斯纳飞机的照片吗?我看看你的翼刀是怎么装的

网友:
视频里感觉风力不小哈。楼主的翼刀有细节图吗?

楼主:
回来晚了。用手机拍了几张,凑活看吧。:)

网友:
有起落架的详细改法吗?
我的也是赛纳斯1.4米的,我的前三点的前起落架已经惨不忍睹了

楼主:
起落架?很简单啊,前轮拆掉,后轮是根钢丝,扣在塑料卡槽上的。把塑料卡槽从机身上取出来,在前机身处重新找位置开个槽用热熔胶粘上去就可以了。然后钢丝也打上热熔胶,卡回槽里面,OK。

我的前轮第一次侧风降落就重着陆撞弯了。

网友A(2013-05-29):
你的1.4大赛居然背2块2600的电池,起飞重量多少啊,不轻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1.4大赛居然背2块2600的电池,起飞重量多少啊,不轻了哦

1.65KG.

请尊重别人劳动成果,严禁恶意灌水!乱灌水会被封号处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新手的说,总飞行小时数不到4小时,技术还有待提高。这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当天下午同一地点我还把一 ...

绝对不可能有7级风,目测最多4~5级。海港除非刮台风否则不可能会有那么大的风。不过小赛的表现很棒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5KG.

请尊重别人劳动成果,严禁恶意灌水!乱灌水会被封号处理哦!

⊙﹏⊙b汗,问问重量都算灌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汗,问问重量都算灌水啊。。。

我只回答了个1.65KG,论坛系统说我灌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回答了个1.65KG,论坛系统说我灌水。。。。。。。

我的
1500kg
算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