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道等模友指点飞翼重心!推力线

楼主(2013-02-25):
翼展1400mm

后掠30°,

翼尖弦长396  mm

翼梢 227mm

用软件计算出重心在245mm位置。  还有推力线

网友:
这个不会 我的飞翼重心全是自己凭感觉搞出来的 然后慢慢试 基本上每次的感觉都不差 除了第一次以外

网友A:
嗯,飞翼的重心很重要,但是我不会算。1.4米的应该会飞的更稳些,要比更大翼展的要稳,我指的是拍摄时的需求,我发现,翼展越大,翅膀越长,颤动就越大,拍出来的视频就不稳定,因此,翅膀一是不要太长,而且要硬要结实,不让飞机在飞行时颤抖,拍出来的视频才会流畅,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飞翼的重心很重要,但是我不会算。1.4米的应该会飞的更稳些,要比更大翼展的要稳,我指的是拍摄时的需求 ...

不懂怎么起飞 刚做好 是手提着一边机翼 然后加很大油门 然后甩出去吗?

网友A:
如果你是刚开始飞飞翼,那么我劝你做个起飞架吧,或者是带轮子的,还是要在草地上多练练,熟练后在考虑用其它方式起飞,千万别正手手抛!飞翼是很灵活的,要把舵角尽量小些,动作要小才好。起飞架的链接在此可供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44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刚开始飞飞翼,那么我劝你做个起飞架吧,或者是带轮子的,还是要在草地上多练练,熟练后在考虑用其 ...

行程多少比较好?我设置了3个档位的行程 可以切换~

网友A:
一半就可以了,等适应了再调大了,如果重心没有找准的话,先不上其它设备,我当初飞飞翼时,就是先练熟了才上的设备,这是我当初刚刚飞飞翼的帖子,给你看看可能有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03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半就可以了,等适应了再调大了,如果重心没有找准的话,先不上其它设备,我当初飞飞翼时,就是先练熟了才 ...

我学那个瑞风的 手提着一边机翼抛出去 就头下沉 坠地了! 是不是重心问题呢 我是按照软件来计算的·~看到卖家也是这样计算

网友:
w我理解每个飞机具体都不一样,中心计算只是个大概。飞翼的重心又恨敏感,只有自己现场测试才准确。
全装好不插电机用力平抛出去可以滑翔为好

网友B:
可以适当头重一点 副翼上翘一些。首次试飞留意要拉着一些杆飞,这样比较安全。
软件计算的重心位置可以作为试飞的参考数据,以这个数据为基础做细微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适当头重一点 副翼上翘一些。首次试飞留意要拉着一些杆飞,这样比较安全。
软件计算的重心位置可以作为 ...

谢谢老道 ,,

这次做飞翼考虑不足,机舱高度不够高。。。

碳纤维贴纸也太重了。。

老道 我用的是S5010翼型。。

有什么翼型推荐吗?

网友C:
有专门的计算软件http://fwcg.3dzone.dk/
这个是计算重心的软件 收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计算软件http://fwcg.3dzone.dk/
这个是计算重心的软件 收藏吧

谢谢哦,我就是用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适当头重一点 副翼上翘一些。首次试飞留意要拉着一些杆飞,这样比较安全。
软件计算的重心位置可以作为 ...

飞起来了!谢谢老道的指点,热别是起飞时候 调一点拉升~

我用S5010 机翼 老道指点一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半就可以了,等适应了再调大了,如果重心没有找准的话,先不上其它设备,我当初飞飞翼时,就是先练熟了才 ...

谢谢哦!今天飞起来了、、、

2212 1400 电机 2200电池。

我是拿着一边机翼 加大油门 扔出去的~ 预先调了升~~仿制抛出去 低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了!谢谢老道的指点,热别是起飞时候 调一点拉升~

不要太纠结翼型了 即使是平凸的翼型 后缘上翘一点也可以飞翼。如果可能翼尖有2度下洗角 比较好。

楼主:
翼尖有2度下洗角 是什么意思? 能画的简图看看吗?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哦!今天飞起来了、、、

不错不错,上手很快啊,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上手很快啊,祝贺!

主要是大家帮助!!

还有我认真设置了推力线 还有我起飞前,先调了一点 升。然后手抛出去,就不会低头了~~

模友提醒我, 飞机低头 然后拉升一点点,平飞,这时候重心才正确,我自己百度了,也是说,三角翼要滑翔,就是要头重,不然平飞掉感度的话 就是降落伞了~~

网友:
态度决定一切啊
谦虚加谨慎,还有这么多热心的同学,你飞不起来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上手很快啊,祝贺!

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图传接收机 接的 显示器 哪种好?听说有一种 无信号了 直接花屏的好。 如果是蓝屏的 还有重启时间是吗?

网友:
啊,刚看到,抱歉,我用的显示器是很早的了,是没信号出蓝屏的那种,快有两年半了吧,现在一直用它做地面录像使用,是用G1来对着屏幕录制,它的确是断信号时会有短暂的重启现象,现在的应该要好得多吧。我认为,对FPV飞行来说,尽量不要飞到信号不好才收手,那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