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天地飞7通左手控的来帮解决个问题,关于舵机正反设置。

楼主(2013-02-25):
本人用的是天地飞7通左手控,舵机与接收机插入完后一切运转正常,出现这种情况。

1.左手推油门,十字盘三舵机同时上升,右手按照<前后左右>分别推动,飞机则按照<前后右左>方向飞。

2.在以上不变情况下,将副翼,螺距的舵机反向设置,右手<前后左右>正常,但左手推油门,十字盘则向下【升降舵机不变】,飞机就不可起飞。

希望知道的人可以帮助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在十字盘舵角设置里(swsh)将副翼和螺距舵机反向

网友:
打个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十字盘舵角设置里(swsh)将副翼和螺距舵机反向

因为还没玩过遥控飞机,想问一下,我是450sport 升降舵上升,舵机是指向下还是指向上? 还有就是,油门熄火时,当油门为0点时<最下面>十字盘三舵机摇臂水平地面,还是推油门到正中点后,将十字盘三舵机水平地面?望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十字盘舵角设置里(swsh)将副翼和螺距舵机反向

我是天地飞7,貌似没有十字盘舵角设置这一项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还没玩过遥控飞机,想问一下,我是450sport 升降舵上升,舵机是指向下还是指向上? 还有就是,油门熄 ...

新手不容易,没人带更不容易,升降舵上升?你指的是什么,不会是高度方向吧,电直里升降舵没有上升一说,虽然有升降两个字,但是跟升降没有关系的,直升机升降是油门和螺距控制的,升降舵控制前进和后退,前推控的升降舵,升降舵机会往上抬,十字盘平面会往机头方向倾斜,反之则往下运动,十字盘往尾巴方向倾斜,至于你说的舵机臂水平,应该是油门在中点时。最后说一句,还是多看看论坛吧,有搜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不容易,没人带更不容易,升降舵上升?你指的是什么,不会是高度方向吧,电直里升降舵没有上升一说, ...

非常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