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容量不同,可以并联吗?

楼主(2013-02-25):
因为四轴加了图传云台、相机等一大堆东西,现在是头轻脚重了。
想买一个3000mAH的6S电池,再买一个5000mAH的6S电池(同一品牌),前面挂一个后面挂一个,并联用。
肯定行得通,就是不知道对电池有没有什么不良印象?

网友A:
你就不怕把其中的一个过放?

网友:
电压相同就可以了(C数最好也别差别太大)。一直这样使用中。

网友:
帮顶 ,坐等大神!!

网友B:
这样不妥啊,同样的电流放电,3000的放的比5000的快不少,这样很容易导致3000的电池损坏,并联使用,容量C数要一样,放电性能也基本一致,这样才能保证同步放电,串联使用也是 一样的要求,除非一般的飞行,只是小电流放电,而你又能很好把握3000的电池放电时间,也可以紧着用 用,如果大电流放电使用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怕把其中的一个过放?

物理老师死的早吧?开个玩笑别生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妥啊,同样的电流放电,3000的放的比5000的快不少,这样很容易导致3000的电池损坏,并联使用,容量C数要一 ...

你说的是串联才会出现的情况吧?

网友C:
10000mAh 跟 100mAh 并联可也。只要S数相同。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俺的理解是每次飞行大电池不单给模型用还得给小电池用一会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一大一小两个水桶(直径一大一小,高度一样),在底部接上同一根水管,然后打开放水,肯定是同时放完的 ...

完全正解!

网友:
电压相同的电池可以并联,不同容量并联相当于一个大容量电池,不会说哪一个先放完电的。

网友:
还是实验下

网友:
难道每节不是平均放电 还是不懂

网友E:
14楼说的没错

网友:
14楼正解!

网友(2014-01-18):
顶起,正好想到这个问题,就算一个放的快了,另外一块也会补充过去,对于模型,不是长时间并联应该没事,长时间的话频繁充放电可能会带来些影响。

网友F:
没有任何问题。
同样材料的电池,剩余电量百分比 vs 空载电压 的曲线基本是一样的,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就算有某个短暂时刻时一个过放了一点点(剩余百分比小于另一个),那么它的电压应该比另一个低,容易想象,这时另一个电压高的很定会通过电池内阻(Li-Poly很小,但不是没有)对这个电压低的充一点点电,于是又平衡了,事实上并联就会保证核心电压几乎一致(内阻上的压降可能导致些许差异),而且一般容量越小的电池内阻越大(特别是C数一样的电池),也会作为一个次要因素保证小容量电池放电输出功率小一些。就算两者曲线不一致,也只是过程中放电不均衡,只要放电截止电压一致,最终还是会同时放完——放电曲线一定是单调连续的,就算放电截止电压有少许差异,以较高的那个为准就好了,保证都不会过放。

再给个不恰当的类比,国家电网中的那么多电站、那么多机组都在给电网输能,装机容量(输出功率)都必须是一样的吗?

当然,品牌一样、C数一样,一致性会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任何问题。
同样材料的电池,剩余电量百分比 vs 空载电压 的曲线基本是一样的,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 ...

大体没错最后的例子不太合适,你这例子中电池的容量不等效于电网中各类发电厂机组容量,各电厂机组容量对口类比电池的放电倍率,而电池的容量对口类比发电厂的一次能源储备量,如燃煤储备量。有人的解释我觉得是正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体没错最后的例子不太合适,你这例子中电池的容量不等效于电网中各类发电厂机组容量,各电厂机组容量对 ...

对呀,所以我说了是“不恰当的类比”嘛,一个是功率一个是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呀,所以我说了是“不恰当的类比”嘛,一个是功率一个是能量~

次奥,今天手机看电脑版的网页没看全.你前面说的关于并联的说法也是对的.
哎本发个贴讨论一下不同参数电池串与并在不同的使用状态下电池工作情况的,不过人懒.要不你发我来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的,这就好比一大一小的两通水,用同样的速度放水,当然小通的放完早啊,这个和串并没关系,电池组配对 ...

支持

网友:
当然可以并联了,但是总感觉放电过程中会经常产生一个给另一个充电的情况,因为电池内阻很低,这样直接对充直觉对电池会有一定的损害……

网友:
不可以的,伤害电池

网友:
放电比平时快,为了平衡电压,大的会给小的充电…最好同容量的并…

网友:
肯定能用, 但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的,这就好比一大一小的两通水,用同样的速度放水,当然小通的放完早啊,这个和串并没关系,电池组配对 ...

比如成水桶很好。但角度不正确。

电压相同,容量不同的电池并联,相当于一大一小两个水桶用联通管接一起,用共同出口放水,结果一定是水同时放完。所以理论上说电压相同容量不同的电池是可以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任何问题。
同样材料的电池,剩余电量百分比 vs 空载电压 的曲线基本是一样的,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 ...

赞同!

网友I:
作为鸡友,我很负责任的来告诉你标准答案:可以并联,但不建议这样去应用(除非你对电池的性能和使用寿命不在意的话,另当别论,呵呵),不相信老鸡友说的话你可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比如成水桶很好。但角度不正确。

电压相同,容量不同的电池并联,相当于一大一小两个水桶用联通管接一 ...

是的

影响电池并联的主要因素是“电压差”而不是“容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作为鸡友,我很负责任的来告诉你标准答案:可以并联,但不建议这样去应用(除非你对电池的性能和使用寿命不 ...

没错

由于不同电池之间存在电压差,所以并联后会大大降低电池的性能和寿命

网友C:
奇了,现实生活中早已普遍使用,还有那么多人搞不明白??

我的笔记本电池,3S3P,每颗2200mAh,总容量6600mAh。你可以这样认为:
*) 是3个2200并联。2200*3=6600
*) 是2个2200先并联,2200*2=4400,然后跟第三颗并联,4400+2200=6600。(本贴主题)

有任何区别吗?

再极端一点,这货:

这货6S18P,每片5Ah,共108片。22.2V90Ah。装2度电。你可以认为它:
*) 是18个5Ah并联。5Ah*18=90Ah
*) 是17个5Ah先并联,5Ah*17=85Ah,然后跟第最后1片并联,85+5=90
*) 是16个5Ah先并联,5Ah*16=80Ah,然后跟第最后2片并联,80+10=90
*) 是15个5Ah先并联,5Ah*15=75Ah,然后跟第最后3片并联,75+15=90
。。。。
。。。
。。
*) 是1个5Ah跟17个已经并联好的85Ah去并联,5+85=90

有任何区别吗?

后来看盒子里还有点空当,于是又塞了6片10Ah进去,也并联,即6S(5Ah*18)P + 6S(10Ah*1)P,凑齐了100Ah:

目前这货用了四年了,一切正常P事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了,现实生活中早已普遍使用,还有那么多人搞不明白??

我的笔记本电池,3S3P,每颗2200mAh,总容量 ...

这电池能在飞机上用吗?

网友I:
同意39楼的提问。38楼是通过了自己的试验和实践,非常不错,赞一个;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用在那个用电设备,有可能是放电电流很小(化学能转换成电能损害不大,换句话说内部环流在可控范围内,但用在航模上的电池大部分是大电流放电,我玩的最大可达到100A左右,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实践用坏了N多电池才不遗余力的纠正这个问题,主要还是怕机友不明真相后损失RMB,我好用心良苦),我们没有说电池不能串、并联,大量的地方还是会用到串并联的,实际上也做不到电池不串并联(这个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知道的告诉我一下,我好学习学习),我们理想状态是不用串并联来飞航模最好,当然就算用了也尽量配对使用,不是有人什么发这个帖子说什么电池串并联使用后P事没有的结论,来误导广大鸡友,纠正这种认识,是我们玩机人应具备的品德,而不是视而不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毕竟科学的道路就是追求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是用教科书上的不恰当的比喻来当圣旨和下结论的,可以表达观点,但出来误导人就不对了,欢迎交流技术问题,不知者无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00mAh 跟 100mAh 并联可也。只要S数相同。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了,现实生活中早已普遍使用,还有那么多人搞不明白??

我的笔记本电池,3S3P,每颗2200mAh,总容量 ...

正解,正解。

网友C:
你的头像太猛了。有没有本届ZF的版本? 。。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同意39楼的提问。38楼是通过了自己的试验和实践,非常不错,赞一个;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用在那个用电设备,有可能是放电电流很小(化学能转换成电能损害不大,换句话说内部环流在可控范围内,但用在航模上的电池大部分是大电流放电,我玩的最大可达到100A左右,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实践用坏了N多电池才不遗余力的纠正这个问题,主要还是怕机友不明真相后损失RMB,我好用心良苦),我们没有说电池不能串、并联,大量的地方还是会用到串并联的,实际上也做不到电池不串并联(这个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知道的告诉我一下,我好学习学习),我们理想状态是不用串并联来飞航模最好,当然就算用了也尽量配对使用,不是有人什么发这个帖子说什么电池串并联使用后P事没有的结论,来误导广大鸡友,纠正这种认识,是我们玩机人应具备的品德,而不是视而不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毕竟科学的道路就是追求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是用教科书上的不恰当的比喻来当圣旨和下结论的,可以表达观点,但出来误导人就不对了,欢迎交流技术问题,不知者无罪。呵呵

首先同情一下兄弟的损失,也要赞一下您的态度和热心

其实俺本来只想点到为止,更多的本不想提的。鉴于39楼和兄弟您的疑问,就再啰嗦两句。

俺玩的船有点大,在跑船的时候永远要并联,包括但不限于:

*) 6S 2600mAh 跟 6S1200 mAh 并联。
*) 6S 5000mAh 跟 6S2200 mAh 并联。
*) 6S 5000mAh 跟 6S2600 mAh 并联。
*) 6S 5000mAh 跟 6S5000 mAh 并联。
*) (6S+6S)串联成12S,然后12S 5000mAh x2 并联。即12S2P。跑一次用到四块 6S 5000mAh。
*) 正在制作的一条船,要12S3P,6块6S5000mAh。
。。。
。。。
俺可能运气好一点。以上这些现在用的电池都是4年前买的,仍然很健康。哦,不对,已经2014年喽,那就是5年前的电池了。

注: 速度船模对电池的要求比飞机苛刻得多,五六分钟电跑光,密闭仓散热条件极差,150+kmh时速,动不动10KW功率,150+A*2(双驱)电流。。。。

不过你是对的,对于不能完全搞明白的模友,还是建议保守一些,准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头像太猛了。有没有本届ZF的版本? 。。

没有,我也是随便找的。多年前的

网友:
我只能说,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首先同情一下兄弟的损失,也要赞一下您的态度和热心。

其实俺本来只想点到为止,更多的本不想 ...

兄弟用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解释这个问题,并作了充分说明,作为技术问题本人也不必过多再交缠下去了。看得出来你我都是比较热心和勇于实践的人,我看了你组的电池(你的电池与我的电池最大的不同:你的电池头子特别多,我的就一个),也相信你电池串、并联后用于大电流的使用情况,本着为广大魔友共同学习的出发点,也非常佩服你组合的电池用了那么多年依然经久不衰(肯定有秘方,好人做到底), 方便的话可以告知电池维护经验和使用注意事项,那就非常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用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解释这个问题,并作了充分说明,作为技术问题本人也不必过多再交缠下去了 ...

那块电池引出的接头多,是因为买不到能充12S的大功率充电器,只能 6S + 6S 分别引出来分别充电。于是上图中一组电池有6个头。。。

注意事项,其实没新鲜的,无非就是那些常识。首先当然是电池本身靠谱。然后不过充,不过放,天冷时大油门慎重,天热时避开大太阳,不用时半电放冰箱。OVER。

你说得对,串并联本是无奈之举。一来往往是重心/姿态/航时...调试过程中摸索出来的最佳点,二来也充分利用手里现有的电池资源,而不是好端端放着现成的5000mAh和2600mAh不用偏要再去买一块7500mAh的。。。我言并联无妨,并非鼓励甚至鼓吹这么做,毕竟电池都是各位真金白银买来的,如果不能完全确信,还是保守些踏实。玩的开心最好,何必提心吊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用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解释这个问题,并作了充分说明,作为技术问题本人也不必过多再交缠下去了 ...

电池的串并联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十八所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三号都一直在研究这个课题
http://bbs.mx3g.com/thread-442533-1-1.html

网友:
电池性能不同的不能并联。坏电池降压降的快,好电池会给坏电池大电流充电,很容易全搞坏了,如果电池一致性非常好,倒是问题不大。
最好的就是1串。

网友:
小容量的容易坏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对电池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的,这就好比一大一小的两通水,用同样的速度放水,当然小通的放完早啊,这个和串并没关系,电池组配对 ...

完全错误啊!外行啊!谁告诉你一大一小的两通水,放水的速度是同样的?你的假设就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并联电流=各支流的总和  一个3000的用完了  另外5000的还没呢   造成3000的过渡放电  后果你是知道的{:1_61 ...

又一个外行

网友:
大电流放电场合,并联主要是有个负载分配的问题,以各个并联支路负载比较均衡(C数,内阻,容量一致,没有太差的单体导致其他单体过大电流放电)为宜。
如果让某放电能力优异的单体过劳了那肯定不好。
而只追求容量的场合如果仍和一个单体都能独自轻松驱动负载那就不追求严格配对了,放电电流大的单体会因为电压下降快在放电中后期稍微偷点懒,但是其他单体顶着,没人会过放。

网友:
并联不单只没有不平衡,实际上是越用越平衡,前段时间买来些旧的14AH电池,低的3V高的3.7V,10个并联用100A充电,充到4.2后再用B6充了一晚上自停,第二天晚上拆掉并联线,10个电池电压小数点后第二位都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