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6b+的电源问题 29A是不是电流太大了

楼主(2013-02-25):
   各位,我前天定了一个106b+,然后买了一个明纬开关电源NES-350-12 12V/29A  ,icharger店家说29A大了,输入是21A。但是能用。我不放心,这到底能不能用,有没有什么隐患?电源已经从上海发往成都了 ,要是不行,我就再寄回去换一个。要是换,换多少 V 多少 A 的??谢谢

网友A:
lz你把电流和电压搞混了吧!106B+的工作电压是10-18V 206B的工作电压是10-28V。你的电源NES-350-12 12V/29A输出电压12V则么会伤充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把电流和电压搞混了吧!106B+的工作电压是10-18V 206B的工作电压是10-28V。你的电源NES-350-12 ...

电源电压是可以的, icharger店家说电流太大了。说106b+的输入电压是10-18VDC 电流不要超过21A   ,但是说我买的29A的也可以用,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把电流和电压搞混了吧!106B+的工作电压是10-18V 206B的工作电压是10-28V。你的电源NES-350-12 ...

主要是电源得电压和电流都得合适才行 ,我的电流偏大了 ,我也不懂啊 ,我以为电压可以就行了,谁知道还要看电流

楼主:
补充一下 我买的这个电源输出是12VDC 0~29A

网友B:
一个大蛋糕你只咬一口是可以的,一个29A的电源你只用到20A也是可以的,如果非得说有什么不妥的话,那就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C:
电流是按负载的需求而增加的,那些开关电源并不会一接上就输出12V 29A的电出来,你的106B+耗用多少功率,电源就给出多少电流。所以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大蛋糕你只咬一口是可以的,一个29A的电源你只用到20A也是可以的,如果非得说有什么不妥的话,那就 ...

这样啊?哈哈 这我就放心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是按负载的需求而增加的,那些开关电源并不会一接上就输出12V 29A的电出来,你的106B+耗用多少功率,电 ...

好的 懂了 这次买充电器 电源 又学到东西了 多谢了

网友D:
电源电流大了一点坏处都没有,反而有好处。我给B6配的是13.8v 30a 的通信电源(家里有就利用了)。只是太笨重有20多斤重,点个电热丝烧开水都没问题。
线性电源变压器,耗电经济性没开关电源好。不过咱也不差这点电费

网友E:
我的理解是电源要比实际用电功率大一些,要是配个正好的,电源始终满载,配大一点则不会满载,效率应该会更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电流大了一点坏处都没有,反而有好处。我给B6配的是13.8v 30a 的通信电源(家里有就利用了)。只是太笨 ...

我床里头有一个东西 是稳压器 可以调输出电压 不知道能不能用  要是在家就好了 就可以拍照片给你看看 也好给我些指导  可惜我在学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是电源要比实际用电功率大一些,要是配个正好的,电源始终满载,配大一点则不会满载,效率应该会更 ...

我也是这样想的 看了好多帖子 也是这样说那 那天突然说电流太大 吓我一跳 不过现在明白了 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床里头有一个东西 是稳压器 可以调输出电压 不知道能不能用  要是在家就好了 就可以拍照片给你看看 也好 ...

稳压器不能用    是交流电    电压也调不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器不能用    是交流电    电压也调不到12v

哦 这样啊 好的 谢谢

网友:
能不能达到最大功率要看电压够不够,电流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