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DFC开苞、安装、布线、首飞

楼主(2013-02-25):
【開 箱 文】ALIGN 450PRO DFC
【機身編號】ACB1019100
【作        者】luopeixuan
【內        文】

其实买这飞机也纯粹是意外,,话说过年年买了700E DFC(我的神啊,我刚把外包装扔掉,开苞完了,亚托才发帖奖励开箱。。。),
如果我说我是冲这个来的,你信么?哈哈,当然不是啦~
原因在于我把我的450卖给魔友了,之后没办法,450才是练手的主力军,不可能不买一个!
于是就在亚托与山寨之后反复纠结,最后还是选择了亚托!压根是自己想尝一下亚托450的味道,不仅如此,还可以在亚托活动的时候多拿点礼品,不废话了,开苞开苞~

顺丰还算给力,从小罗手上买的,除了送亚托电池,小罗那里还搞活动,又送了一个电池(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真容出来啦,鸡冻ing......

送电池,不错~哈哈,买飞机就的现在买才有优惠~

机身编号~

和已经装好没拿稿费的700E DFC合照一个先~
就是700头罩的大小~

再来一个~

好,即将开苞。。。。(其实700送了维修桌布,不过不舍得用,哈~,先拿飞越的用着)

打开,说明书一本(我发现,这说明书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比如说主轴垫片写着的包装袋和实际不符合,不过影响不大)

说明书、3GX和几个箱子,包装很到位,也非常贴心,看这就舒服

先开电装,450MX是我最喜换的低KV值的马达,功率又够,扭力又好,后面的试飞真的验证了这一点
和之前使用的2840浩马特3600KV相比,450MX显得动力非常够,一点油门就飞“贼远”去了。。飞完之后就一点点温度,完全可以立马就上电再操(室外温度18度)。

DS415和DS520,啊?520?520?怎么不是525??~,怎么就不给525呢??

怎么就是光轴一个?怎么不搞一个凹槽呢???

35P电调,缓启动真是爽。。就是设置和一般电调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详细看看说明再设置。
另外,还有一个亮点,香蕉头是已经焊接好了,只要根据线的颜色依次接上马达就可以了,根本不用管马达的正反转动方向,亚托出厂就帮我们处理好了。
这一点在700E DFC上也得到了验证~

大桨、尾管、尾撑

头罩、侧板等等。。一大堆~还送一个小日历,大齿是强力型的,如果前传伞齿也给强力的就好了。

我拆,我拆,我拆拆拆~

金属件的螺丝都预装上去了,这样安装真的剩下很多找螺丝的时间~
新型的舵机安装座,装起来要比旧款的方便一点,主要是日后维修会很方便~

3GX,表现相当给力,不过是在700上,这回要看看450上的表现~

好了,开苞完成。
安装过程没什么拍照,乐在其中的安装。。。不想拍啊~
不过还是给大家留了一点照片~

DS415是怎么调中立点的?看看~完全不用纠结,哈哈,是向之前的大大学习的~

0度,搞电~

RG831B的放置,我是全内置的,位置是刚刚好,就像是定制的~
把831用3M胶先粘在机身中间的碳板,在把他放在机身中~

天线、卫星线都用蛇皮管包好~

给大家看看90度夹角布线的天线~

不要问我夹天线的胶在哪儿买,找小罗去~眼利的大家,会发现我尾拉杆是换了碳的~亚托别介意啊~

头罩也要保护一点,用魔术贴(毛面)粘贴在容易磨损的地方

3GX的布线~个人喜欢把3GX放在这个位置,调试方法,接电脑也方便

右边机身~大家眼利的话应该看到我都加了垫片,还升级了12.9级的M2.5*6的杯头螺丝~哈~
如果大家细心的话,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从3GX到RG831B上的电源供电线,原来是3芯的线,我把白色的信号线给剪掉的。
为什么?经过试验(只是个人理解,不正确请各位指正),如果白色线不剪掉,由于RG831的BAT通道也用作信号回传使用,怀疑这个对3GX的定速有干扰或影响,
会令到3GX的GOV不停的红绿闪烁,把白色的信号线剪掉之后,GOV灯正常,大家要知道油门线是插在3GX上的,不管你怕不怕,我是怕。
这里有两个方案可以用:
1、把从3GX过去接收机的电源线插到AUX2或其他闲置通道,GOV灯正常。
2、把从3GX过去接收机BAT线的白色信号线剪掉(仅留用电所需要的黑白两根线),GOV灯正常。

电调放前面内置是必须的

尾巴,真TM的漂亮,双推真是一点点点点虚位都没有~

好来一个定装照~

700E DFC + 450PRO DFC

最最最最最最最安全的调试方法,用位置BEC~
飞行前的最后调试和确定~

外场照(当然是飞完才拍的~

感谢刀哥的拍摄~

飞飞飞啊~~

献丑了~

好,惯例,送上首飞视频~
感谢刀个的拍摄~

3GX飞行风格40,横滚、升降滚转速率40,其他默认。新飞机,没敢乱来,加上好久没飞450了,手感有点适应~
飞的不怎么样,大家轻拍啊~

【end】ß以示開箱文章結束

网友:
非常不错,口水啊,,努力练习,早上450

网友:
完了,小罗要送更多的电池了,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和

网友:
哈哈,在考虑要入飞越450还是亚托450,哎

网友:
我也买了亚拓 450 dfc 装完了还没飞 呵呵 看您飞的  感觉非常好

网友A:
RG831B放到机身里面怎么不来几张特写啊,我最近还在纠结到底怎么放到机身里面呢。。。。。。。接收的长度刚好和两个底板固定件中间长一样,我感觉难放的很,来几张特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831B放到机身里面怎么不来几张特写啊,我最近还在纠结到底怎么放到机身里面呢。。。。。。。接收的长度刚 ...

大哥,我都装好了,你不会要我回去再拆开来拍照吧?

网友:
好飞机,最近也准备搞一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都装好了,你不会要我回去再拆开来拍照吧?

我在认真的把你的贴看上几遍回头自己慢慢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认真的把你的贴看上几遍回头自己慢慢试吧

嗯,不好意思!位置是刚好,只有注意一下天线不要碰到电机就行了!

网友:
中山兄机子装的漂亮,技术也不错

网友:
昨天我也给人装了架这个,原装机的精度确实是好。但是有几个地方感觉用飞X的零件比较方便一些。。。
我自己也屯了一架亚拓450,有点想装了体验下原装机的性能,但又有点不舍得,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