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调试咨询

楼主(2013-02-25):
请教一下3GX设置问题:
1、设置3GX的时候副翼的修正总感觉不对,和VBAR比修正非常不清晰
2、设置完毕后,重新上电测试,修正更是一团糟,看不懂十字盘到底在修正什么
麻烦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飞了再说吧,光用眼睛看啊
还有憋跟 vbar 比行吗,这玩意对于水平一般的来说,能跟 vbar 比吗?
开玩笑

楼主:
哈,我就怕起飞秒炸

网友:
一定要注意看啊。我就是没搞清楚。起飞秒扎

网友:
说的我都不敢买3gx了

网友:
进入DIR模式下设定修正方向就可以看的比较清楚.

楼主:
已经进入DIR模式了,就是设定完之后还是不清晰修正方向是哪边,好像正反都不对

网友:
动一下机身, 十字盘应该要朝反方向修正. 机身稍微动一下就好, DIR模式下修正动作会放大的.

楼主:
修正的时候十字盘应该和地面保持平面的吧,也就是说往左倾斜,左边舵机应该往上抬才应该对的吧

网友:
对的, 没错....

楼主:
重新修正了,起飞没炸,感谢感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之前装机时尾轴没有用胶固定轴承,现在轴承在靠近机身的地方,飞起来尾巴上下抖,这个是要重新固定就OK了吧

网友:
搞一套,不错的啊

网友:
尾巴上下抖,有可能是轉速不足

网友:
凡是產品夠熟就不會有不會調整的問題,多問多了解
必竟3GX現在的效能已經不輸VB,而且又便宜。

楼主:
初步感受:
1、定点自旋感觉不输于瑟福版VBAR,甚至还要强一点,VBAR感觉比较软,3GX比较适中。
2、偏移比较严重,十字盘我用固定盘检查过,确定是平的,起飞时感觉就偏了,之后幅度越来越大,修正副翼微调后找不准合适的点,过0.5就相反了,这个比较奇怪,会是设置的问题吗?
3、尾巴重新固定传动轴后就没有上下抖了,还是要仔细看说明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正的时候十字盘应该和地面保持平面的吧,也就是说往左倾斜,左边舵机应该往上抬才应该对的吧

传动轴上的这个轴承必须按照说明书上的粘死哦,否则抖你没商量

十字盘水平不等于飞机就会水平的,飞机悬停的时候也不是水平的,有一点夹角的。起飞后偏,调整十字盘的的3个连杆长度

网友A:
您说的偏移是指副翼偏移吗, 如过是话不建议用微调, 先调高3GX上的感度旋钮看看.
另外, 在DIR设定模式下, 当设定ELE和AIL行程时, 也注意不要动到其他的舵面, 不然也可能会有偏移的情况.
恭贺LZ调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偏移是指副翼偏移吗, 如过是话不建议用微调, 先调高3GX上的感度旋钮看看.
另外, 在DIR设定模式下, 当 ...

谢谢!
确实是副翼偏移,我的两个感度刻度是在12点,这个默认的应该问题不大吧。需要往大再调?
起飞推油门的时候油门中位左右,起飞瞬间,机体会左倾较厉害,不打舵就会翻,VBAR起飞就没这种状况,起飞后再修正就可以垂直起飞,这个会是DIR设定模式的副翼行程设置问题吗?

网友A:
请问是V3.0了吗? 如果不是的话建议升级.
感度旋纽我现在是2点钟, 在机体震动小的情况下调高一些没问题.
再请问一下, 起飞后悬停还会左倾吗? 如果悬停都正常, 那应该是机体震动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V3.0了吗? 如果不是的话建议升级.
感度旋纽我现在是2点钟, 在机体震动小的情况下调高一些没问题.
...

是3.0的
机体震动应该没事,但刚试机的时候发现起飞侧倾的越来越明显了,起飞后也是偏移,很难稳定,突然又出现往后飞的状况,越高越糊涂了

网友:
我真没遇过这样的情况了. 建议再作一次DIR设定, 注意下AIL和ELE的8度都要分别设好, 我在T8FG上ELE和AIL的SWASH值就相差5. 在进入行程设定前集体螺距要确定是放在0就不要动了. 设定完后起飞前注意在十字盘跳三次前不要动到飞机. 如果还是一样, 您大概要找YT换货了.
附带一提, 我的T8FG或许是特例, 但偶尔控自身的中立点会自己跑掉, 必须要重做校正才能飞, 不然飞了也是会偏. 个人经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好的好的,感谢分享,再重新设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