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PRO 无副翼布线图

楼主(2013-02-25):
最近入了飞越450 PRO 无副翼,配410 和520 加上G31的陀螺。本来想把陀螺仪布到十字盘导轨后面,但是410的舵机线太短,没办法只能放在侧板上面了,接受放机身内。电机和电调线如果改飞越金属电池板的话,就可以放里面了。考虑到调机需要拔电机线,所以先把他放外面了。

网友A:
请问你是什么接收?没看到接收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什么接收?没看到接收器的位置!

中山兄,刚刚看完你亚托450装机帖子。呵呵,接收机天7的,和你的接受放置的位置一样,刚刚好哈。

网友:
俺又仔细看了一遍也没看到,接收机放哪啦,要保证接收机远离电机

网友:
貌似接受在鸡鸡肚子里。顶一个

网友B:
陀螺可以挂侧面啊?没影响吗?

网友C:
为什么玩飞跃的人都喜欢用这款高仿YT涂装的头罩??飞跃比这好看的头罩多的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玩飞跃的人都喜欢用这款高仿YT涂装的头罩??飞跃比这好看的头罩多的去了

哈哈,我选的就是银色旋翼头的版本,头罩颜色跟这个不一样,感觉更有个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玩飞跃的人都喜欢用这款高仿YT涂装的头罩??飞跃比这好看的头罩多的去了

本来也想要一个银色旋翼头的那款的,但是没货,只有黑色的,空机自带就是这个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可以挂侧面啊?没影响吗?

G31的软件里面有设置陀螺仪安装方位的,有上下左右4个方位,每个方位有线朝前和朝后两种,感觉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选的就是银色旋翼头的版本,头罩颜色跟这个不一样,感觉更有个性一点。。。

我把我很老的YT PRO重新捣鼓 ,  旋翼头FBL 橙黑 ,十字盘橙色,尾管亮银,。。红色的大齿。。罩子用的蛇皮的那款

不知道装起来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选的就是银色旋翼头的版本,头罩颜色跟这个不一样,感觉更有个性一点。。。

我也喜欢银色,感觉质感看起来比黑色的好看。

网友D:
我好纠结啊。飞越450 和亚托450之间。。。我纠结死了。。。求指导啊。。。还有3GX和MB之间。。。T_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好纠结啊。飞越450 和亚托450之间。。。我纠结死了。。。求指导啊。。。还有3GX和MB之间。。。T_T

机身的话预算多的用YT,但最好是空机,自己配电子设备,飞越也不错,但有少部分件精度不够,适合动手能力稍强和装机有经验的老手,陀螺就当然用MB了

网友:
接收肚里藏

网友:
不错,线藏得很好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机身的话预算多的用YT,但最好是空机,自己配电子设备,飞越也不错,但有少部分件精度不够,适合动手能 ...

可以麻烦告诉下我哪些精度不够的么。。。我动手能力不错。只是 是新手而已。。。
就是有些要修啊,搓啊。之类的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麻烦告诉下我哪些精度不够的么。。。我动手能力不错。只是 是新手而已。。。
就是有些要修啊,搓啊。 ...

有些轴承会有虚位,导致装好机后会有不明原因的震动,如果新手还是用YT吧,排震是件很痛苦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麻烦告诉下我哪些精度不够的么。。。我动手能力不错。只是 是新手而已。。。
就是有些要修啊,搓啊。 ...

其实没有那末恐怖拉,实在不放心那就用7075的,主轴,十字盘,尾推桨夹组就完事了,大部分震动其实来自尾巴,如果是因为前面的话十之八九就是主轴变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些轴承会有虚位,导致装好机后会有不明原因的震动,如果新手还是用YT吧,排震是件很痛苦的事。

那么夸张么T_T

网友:
练习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夸张么T_T

相对而言,飞越的有些轴承没有亚托的精度那么高,比如有副翼的SF摇臂,但是不管什么飞机炸着炸着就有虚伪了。所以如果动手能力强一点的也可以考虑买飞越,调机和修机子的过程也是模型的一种享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而言,飞越的有些轴承没有亚托的精度那么高,比如有副翼的SF摇臂,但是不管什么飞机炸着炸着就有虚伪 ...

嗯,综合各方面考虑。还是飞跃吧

网友F:
不好啊..我也是 410 + 3gx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啊..我也是 410 + 3gx 可以的.

这布线更加漂亮

网友:
喜欢喜欢喜欢

网友:
可以看出是devo10接收

网友G:
我是随便布线的

网友H:
这个确实布的好。顶

网友I:
陀螺放侧面不抗震吧 可以用舵机延长线呀

网友J(2014-01-27):
用的什么电调?可以塞进肚子里

网友K:
收拾的真干净,维修应该很麻烦,顶了

网友L:
要美观是要付出代价的。除非不炸。多炸几次自己就把线布出来了

网友M:
零乱的外置布线更有科技感

网友H:
呵呵。这线布的有水平!

网友N:
帮模友装机,费了几个小时折腾,终于除了没办法必须露出的线头以外全部收纳到机身里面了。实话实说,好看、整洁。缺点:维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