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20W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 电机应该用什么接法?

楼主(2013-02-25):
求教;220W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 电机应该用星接还是角接?星接角接各有什么利弊?谢谢!

网友:
如果 你肯定输出是380V。 电机接Y型。

网友A:
三角接合Y接的区别。应该是与电压有关。 220V用三角接。380V  Y接。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这是我改的,应该是对的。你看看

网友B:
应该是输出220  3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输出220  3相吧

对 是输出220  3相。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接合Y接的区别。应该是与电压有关。 220V用三角接。380V  Y接。

输出220  3相。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形不用怀疑我就是这么结的  星星也行就是功率下降

谢谢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