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能胶代替螺丝胶!这样做不行?

楼主(2013-02-25):
螺丝胶也是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入魔两年也没见过网上淘宝有提到螺丝胶的,现在看到了,对反桨安装也重视起来了,因此想是不是能用万能胶代替螺丝胶?也许在座的各位有这么干的?如有干过的还请指教一二!

网友:
没这样干过不过螺丝孔滑丝了我用502试过效果还行

网友:
哦你个指甲油

网友:
不行。

(1)性质不同。螺丝胶是防止螺丝松脱,不是单纯的粘结。
(2)要考虑拆卸。用万能胶只怕拆不下来。

水平有限,谨供参考。

网友A:
不行啊。。楼上说的对。螺丝胶也是分等级的,有些螺丝需要经常卸下,所以你必须要用可拧松的螺丝胶。这些螺丝胶就是防止因为震动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螺丝滑出。。而有些地方的螺丝是几乎不用下的,比如十字盘上的球头。那你就可以考虑强力胶。
也有些地方比如轴承和轴承座中间的胶你就得用效果更弱一点的。。。比如。。比如。。指甲油。。

网友B:
螺丝孔滑丝了我用502试过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楼上说的对。螺丝胶也是分等级的,有些螺丝需要经常卸下,所以你必须要用可拧松的螺丝胶。这些螺 ...

有道理

网友:
螺丝胶要慎重.太紧了拧不下来.

网友:
四楼说的对!!

网友:
其实LZ应该试一下用3M 460当螺丝胶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楼上说的对。螺丝胶也是分等级的,有些螺丝需要经常卸下,所以你必须要用可拧松的螺丝胶。这些螺 ...

哥们看样子是没碰到过十字盘换球头的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看样子是没碰到过十字盘换球头的情况吧?

哈哈真没有。我的都是十字盘球头松了。。还真没换过

网友(2013-04-07):
引用 网友B:
螺丝孔滑丝了我用502试过效果还行

我的螺丝孔也滑丝了,用502真的行吗?还是开玩笑的呀?
用了以后,下次再拧的时候,还能拧的下来吗?

网友:
飞机做大动作的,防止螺丝松动(特别是直升机要做3D等等)一定要打螺丝胶。但不是很多,要会打。如果是个你不想再拆下来的螺丝,你就打502.

网友:
严重学习的我玩车的时候替代过直接悲剧咱不差那些钱了好不?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正规的螺丝胶那,我的螺丝胶是在物资市场的标准件店铺里买的,一瓶50毫升的才10元钱

网友E(2013-05-16):
用406吧,502不好拆,螺丝刀都拧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