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8拆解。测绘。380改220接变频

楼主(2013-02-25):
6132玩不动。跟论坛朋友换了628,,63年产的。。

电机这样改行不行,,这个是六级的电机,连变频器没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A:
接变频用第一张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变频用第一张图吧

接变频用第一张图吧  同问

网友:
是6128不是628

网友:
第一张图是三角接法,相电压是220v。也就是说,家用变频器就是这种接法。
电机的极对数和电机的同步转速有关,与变频器无关。
变频器出来的3根线,按第一张图接就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主的车床改数控了。看起来很爽。建议楼主换一台0.75四极的电动机。用起来就更爽了。

楼主:
第一张图就是我改过后的三角形接法  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车床改数控了。看起来很爽。建议楼主换一台0.75四极的电动机。用起来就更爽了。

请问为什么要四极电机??速度高么??这个电机最高速度960转,600瓦的  但是重量都20多公斤,1963年的老货,不想换了,装上变频估计速度也能高速了    现在再买750的电机  怕买到铝线的,,不买了

楼主:
最近在收1202的丝杆   没有收来。只有比较长的。怎么车滚珠丝杠啊,必须把螺母拆下么??拆下如何装上?以前一个1605双螺母被我拆费了

网友:
啦啦啦啦啦拉了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