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嘉迪450电机,对比国产主流电机

楼主(2013-02-25):
嘉迪450的电机活动入了一个,对比了下手里的算是同级别的国产算高端的豹子LC-450和平民级浩马特的L2835,上图
从左到右依次是嘉迪,豹子,浩马特

外观看做工嘉迪不输豹子,有超之而无不级,很细致到位,感觉比较高档货
外围尺寸(不算出轴,卡尺实测)
嘉迪:直径29.4mm,高度33.6mm
豹子:直径28mm,高度33mm
浩马特:直径27.8mm,高度34.6mm

                       嘉迪的                                                        豹子的                                                       浩马特的

拆!!!
嘉迪有两个垫片,一厚一簿,簿的是用来调节消除轴向间隙的,
可以说做的比较细致用心,轴向确实一点间隙也没有,
豹子和浩马特处理的也不错,有一点点间隙,
浩马特的卡簧不太好拆装要注意下

                        嘉迪的                                                        豹子的                                                       浩马特的

再重点说下转子,嘉迪和豹子的转子磁钢都是矽钢片(环)一片一片叠加的,理论磁效要比浩马特的一体高不少
嘉迪的在这个基础上外面又套了CNC铝合金的套,这样做是保证叠加的精度要高不少,为什么这么说呢,
电机的动平衡性(震动大小)主要取决于转子的平衡性,嘉迪的上电100%油门都震动很微小(从0%到100%中间没发现明显的磁震),
甚至可以说接近完美,这也是让我最满意的地方;说实话,豹子和浩马特的入手后都是自己仔细又用环氧胶做了平衡的,
本来的震动都不是很理想的,再说下磁极磁铁,豹子和浩马特用的是瓦型的,嘉迪这一点要改进一下;
转子重量:嘉迪的由于外圈又套了一层CNC铝套再加之尺寸有所加长,重了不少
轴嘉迪和豹子的都是出轴3。17,内轴4mm,用的轴承也都是NMB的4*9*4型号,浩马特的轴内外都是3。17,
轴承也是一大一小英制的非标轴承,不过配套的5元一套还不错比较容易买到,三款电机都是双轴承结构,轴的硬度都不错

嘉迪的

豹子的

浩马特的

再看定子和绕线,嘉迪的绕线最整齐,用指甲试了下,线绕的非常紧密,其次是浩马特的,豹子的绕线说实话很失望,高端品牌做的也太不到位了
三款电机都是采用了0.2mm的矽钢片,效率都有保证,但定子的尺寸有了差异,直径都是22mm,但嘉迪的长度达到了17.4mm,豹子是15mm,
浩马特是14.7;所以看尺寸,加之3300KV,扭力嘉迪的肯定会更大些,线径不太好量,目测嘉迪和豹子的一样比浩马特的略粗,

最后再看下重量:嘉迪近80克,感觉似乎重了点,手里的KDS的2838也不过82.2克,这一点希望嘉迪也能再改进下,

总结下,因这还没时间装机试飞,先不说嘉迪的,就豹子和浩马特来说,豹子3500KV我配的11T斜齿,浩马特是3600KV我配14T直齿,从掉转(扭力)来看,
豹子的比浩马特确实好一些,从效率说,我曾经测试过两次,同一台机同样油门和螺距曲线,同一块电池,只飞对尾离地保持在50cm左右,电显低压报警都设3.5V,
豹子飞9分30秒左右,浩马特8分40秒左右,差了50秒,当然只是大概数哈,可以有十秒八秒误差在,说明豹子的效率确实高些,也可以说相对省电一点
嘉迪的3300KV准备配12T斜齿试下,这个具体要试过才能再下结论,不过从定子的尺寸看相信动力肯定比豹子的好一些,转子磁钢用料工艺都一样,相信效率也
不会比浩马特低
都说嘉迪的东西低端,我说低端就不一定说明产品品质低,现在的活动价格也很超值,有兴趣的朋友不防试下,应该不会后悔,当然对于高手们追求暴操的还是
选2828之类的或是6S吧,本人喜欢温柔点
还是想再说一下,上电转起来震动真心好小,原来最担心的问题确是让我最满意的。有说广告的我说就当做广告了,好东西要和大家分享,是吧敏妹

网友:
哇,好详细啊~

网友:
这种广告还是摇得

网友A:
模友的利益最重要,有好东西一定要让大家分享。

谢谢总管兄。
陈伯

网友:
嘉迪的电调就。。。了

网友B:
转子不可能是硅钢片叠成的,那样根本没强度。硅钢筒都不一定是,因为好的硅钢很脆。
你看到的“叠片”,是车刀的刀痕

网友:
3600KV用直齿配13T或12T比较合适。

楼主:
感谢大家顶帖,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友的利益最重要,有好东西一定要让大家分享。

谢谢总管兄。

谢陈伯大驾顶帖

网友C:
谢谢哥对我们嘉迪的支持~!

网友D:
看了lz的帖子,昨晚也入了个,上11t的斜齿,希望有楼主说的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哥对我们嘉迪的支持~!

客气了,应该做的,小敏是嘉迪最辛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lz的帖子,昨晚也入了个,上11t的斜齿,希望有楼主说的那么好

11T斜齿正常飞飞还行吧,12T转速比较舒服

网友:
新手选电机很有用,谢谢!

网友:
原创支持一下

网友(2013-09-18):
豹子3500KV你配11T斜齿,浩马特3600KV你配14T直齿,浩马特的定子还短一点,这样比掉转不是搞笑吗?KV低,扭力大的才应该配齿数更多的齿轮
还有,转子是硅钢叠的,话说我见过的好硅钢从普通高度的桌子掉下去就碎得一塌糊涂,要是做转子,油门一推就得粉啊……

网友:
哪里做活动?没看到唉。。。。谢谢

网友:
相同定子直径的情况下,定子长的比定子短的效率、功率要高些,所以嘉迪的应该在电气性能上要比另两款电机要好,但机械性能如轴承、材料强度、平衡度等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楼主还是仔细看看外转子的壳,是叠片还是刀花吧!外转子用叠片结构,基本上不可能。

网友:
解剖透彻,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子不可能是硅钢片叠成的,那样根本没强度。硅钢筒都不一定是,因为好的硅钢很脆。
你看到的“叠片”,是 ...

無刷矽鋼片是定子吧

网友:
我不知不觉的就顶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