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通遥控直升机能带上飞机吗?还有遥控器,飞机电池等。

楼主(2013-02-25):
六通遥控直升机能带上飞机吗?还有
遥控器
,飞机
电池
等。

网友A:
貌似电池有问题

网友B:
电池不行,其他没问题,托运的话

网友C:
带过120,大的没带过

网友D:
没电池就行

网友E:
民航限制每个人带的锂电池的含锂量,就是2克。实际执行的时候,换算成了100瓦时,单节电池的话,就是 23000mah。
而同样是锂电池,动力锂电池的mah数少了将近一半,所以还偷巧了。

网友F:
托运锂电更危险吧

网友G:
锂电池不得托运,每人可带160wh,算下来大约可以带6块2200mah的电池。
春 节北京飞深圳,没有人管;深圳飞北京,被安检要求拿出来看看,放行了。
飞机直接托运了,遥控器可以随便带。

网友H:
应该行吧

网友I:
可以的,记得过安检的时候把电池单独拿出来给他看,这样免得过第2次,记得千万不要托运。。

网友J:
我带过450,电池随身带,其他的统统托运

网友K:
还没座过飞机

网友L:
带过固郎450Q和两块电池.随身携带没有问题.

网友M:
对的。电池不给托运..
偶再上海买了 部机子。 今晚就回深圳..
也再想空机能不能 带上飞机这个问题.
托运的话就算了.. 回到深圳的话都可以当废铁卖了..
500空机+ 电机+电调。
下回分晓..